[PIC®/AVR®/dsPIC®产品] 请问1602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9-09-06):
接的是4线模式,写的代码用mplab ide时能正常使用,但是换到mplab x ide时就会出现初始化不成功,屏幕没有显示。后来在网上查资料,修改代码在写0x28前先写一次0x02就能正常显示了,请问为什么用mplab ide时就能正常显示呢?谢谢了!

网友A:
<<写0x28前先写一次0x02>>  这样操作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B:
你两边的代码一模一样吗

楼主:
一模一样,在X下就初始化不成功,要写一个0x02才能成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指令表里没这个指令,在网上看到的操作。

网友C:
真的猜不到你的问题的....
至少贴点代码呀...

网友B:
两边编译器不一样吧,比较比较汇编看看,再发个lcd初始化代码看看, 0x02是什么意思?不应该是指令吧,还有你说的资料是啥,发来看看

楼主:
//------------------------------------------------------------------------------
//液晶初始化
//------------------------------------------------------------------------------
void LCD_Initialize()
{
        __delay_ms(50);
        /*
        Write_LCD_Command(0x30); __delay_ms(1);
        Write_LCD_Command(0x30); __delay_ms(1);
        Write_LCD_Command(0x30); __delay_ms(1);
        */

    Write_LCD_Command(LCD_SETFUNCTION + 0x08);           //4位模式,双行,5*7点阵
    Write_LCD_Command(LCD_SETVISIBLE + 0x04);            //不显示光标,不闪烁
    Write_LCD_Command(LCD_SETMODE + 0x02);               //自动递增
    Write_LCD_Command(LCD_SETDDADDR);                    //DDRA偏移地址0x80
}

这个代码在mplab ide 里能正常初始化后显示出字符,在mplab x ide里初始化不成功,显示空白。
//------------------------------------------------------------------------------
//液晶初始化
//------------------------------------------------------------------------------
void LCD_Init(void)
{
        __delay_ms(15);
        Write_LCD_NO_Com(0x02);        //这是没做忙检测的,不过做不做忙检测好像都一样
    Write_LCD_Command(LCD_SETFUNCTION + 0x08);           //4位模式,双行,5*7点阵
    Write_LCD_Command(LCD_SETVISIBLE + 0x04);            //不显示光标,不闪烁
    Write_LCD_Command(LCD_SETMODE + 0x02);               //自动递增
    Write_LCD_Command(LCD_SETDDADDR);                    //DDRA偏移地址0x80
}

修改成这样后能在mplab x ide里正常初始化,显示字符。

楼主:
在网上找的资料好像是说在初始化时因为接的是4线,所以发0x28时其实LCD只是接收到了个2,后面的8没收到。因为模式还没转换成4线。后面的4位用的是默认的值。这点没搞太懂,但是相同的代码在mplab X ide下不能显示,d在mplab ide下就能显示成功。谢谢各位了,能否帮忙解读下,谢谢!

网友B:
看了下1602手册,这个0x02在4线模式下确实要写,可是mplab ide不需要,有点奇怪啊,你比较下两边的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1602手册,这个0x02在4线模式下确实要写,可是mplab ide不需要,有点奇怪啊,你比较下两边的汇编 ...

汇编看不懂,没学过请问有2004的相关资料吗?有一个IIC的2004,想学习驱动哈,好像找不到教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