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频率调不出来啊

楼主(2019-09-06):
之前还有频率显示的,突然就没啦,有大佬知道怎么调出来吗??

找菜单项 。。。指示器

楼主:
泰克MDO4104-3的示波器,右下角的频率计怎么调。。。

网友A:
measure ,添加测量,频率,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找到了,在Utility里的辅助显示里的

网友B:
触发点都没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