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管脚中断能做边沿触发吗?

楼主(2019-09-06):
N76E003管脚中断下降沿或上升沿都能触发,有没有成功案例像STM32那样,不管下降沿或上升沿都能触发呢?

网友A:
不能,N76E003管脚中断是可以选择上升沿、下降沿触发。但是,这是或关系,或者选择上升沿,或者选择下降沿,没有上升下降都可以触发的选项。

网友B:
只能单边沿触发。

网友B:
你可以在单边沿触发中断内修改成另外一种触发间接实现双边触发

网友C:
没法这么实现。

网友C:
好像ARM内核的可以,你去看看M051系列

网友D:
51内核难实现

网友E:
没这功能,智能选择一边,你可以中断进去后修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