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上海铭控:数字显示压力表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9-09-06):
        一、现场使用注意事项
  1、数显压力表现场使用条件应符合自身仪表技术参数的要求。正确选用仪表量程,被测压力不能超过仪表测量的上下限范围, 应留有充分的超压安全余量。
  2、数显压力表被测介质温度不得超过仪表的工作温度范围,在腐蚀、振动场所使用时还应确保仪表的密封及耐振性能。
  3、数显压力表为垂直向下直接安装式,可直接安装在被测管道压力接口上,分为轴向和径向安装,安装时避免仪表连接螺纹与表前阀之间形成“封闭压力”(观察示值,注意有压力响应时间),如果形成该压力,应及时消除,否则会造成测量元件损坏、介质泄漏。
  二、操作说明
  数显压力表的传感器与显示处理部分采用一体化的设计结构,使用简便,数显压力表与被测机构使用螺纹直接连接的方式,对数显压力表的摆放角度不做任何要求。在使用测量以前应该估算被测量目标的大致压力范围,以免由于压力过大超出测量范围对传感器造成损坏。
  三、故障与排除方法
数显压力表属于工业产品,在运输过程和使用过程中,由于环境干扰,人为操作使用不当的原因,可能造成仪表不能正常工作和显示。对于简单的故障用户可以自行排除,其他的故障需要返回到制造厂商进行维修。下面将列出常见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四、数显压力表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1、背光很暗:电池电量不足,需更换电池。
       2、电池标识闪烁:电池电量不足,需更换电池。
       3、压力不变化,可能性三种:
              1.压力孔堵塞,检查压力孔;
              2. 带压清零导致,在无压力的情况下重新清零;
              3. 传感器损坏,返厂维修。
       4、显示E--H,可能性两种:
              1.压力超量程,注意不要超压;
              2.传感器损坏,返厂维修。
       5、压力频繁冲击,可能性两种:
              1.容易损坏传感器,增加缓冲管;
              2.容易造成泄露,增加缓冲管。
       6、现场有高温,可能性两种:
             1.容易损坏压力表,增加散热管/散热片;
             2.造成压力偏差,增加散热管/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