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口坏掉问题!!

楼主(2019-09-06):
图片是一个光电开关,VCC=5V,OUT直接接的stm32的IO口,是能够兼容5V的,不过最近测试有时候IO口会算怀,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能看出什么来?我们都不是算命的。

网友B:
光耦没作用,且没保护IO口的器件

网友C:
这电路的作用。。。没看明白起啥作用的。。。stm32的大部分io是可以容忍5v信号的,你查下手册确认下那个io的电压特性

网友D:
加个限流电阻,有可能你代码配置为输出,

网友E:
原边:IF=(5-1.15)/270=14.2mA,此时CTR大约2.4,IF*CTR=34mA。副边饱和压降0.4:IC'=(5-0.4)/1K5=3mA。配置输入电压电流都没问题。问题是当配置输出,那么高电平相当于3.3V对地,就坏了。还有这个光耦隔离不起作用,电源没有隔离,不如换三极管或直连了。不知道分析有没有问题,希望指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原边:IF=(5-1.15)/270=14.2mA,此时CTR大约2.4,IF*CTR=34mA。副边饱和压降0.4:IC'=(5-0.4)/1K5=3mA。配置 ...

解决方案同五楼

网友F:
串个电阻保护io是必须的,光耦也是没啥作用的。我倒愿意相信是你光电开关不是5v的,接了大电压烧掉mcu了。

网友G:
光耦初次级没有进行电源隔离。电5V电源上可能有突波电涌冲击,在5V电源并接加上去耦电容和TVS管,还有空间的话在GPIO口对电源和地反向并接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H:
有光藕的话不应该损坏IO口   我也觉得隔离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