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走线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9-09-06):
通常设计中,为了电源导致的各个用电设备之间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各个设备都从电源处直接成对拉线过去。
但是增加了控制信号的回流路径和回路面积,对EMC肯定有影响。在设备之间信号线和地线也成对出现可以吗?也就是
会有地环路。如何处理最好?

网友A:
信号线如果是模拟信号,一般都用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如果是模拟信号,一般都用屏蔽线

不考虑屏蔽,只考虑回流路径。

网友B(2019-11-18):
信号 线  加入地线是有必要的  主要防止的是GND的平面有压差,  至于你说的回流路径 个人觉得 还是考虑电源对地 地之间没有压差的话 是形不成环路的 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