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模拟放大电路九问九答

楼主(2019-09-06):
模拟放大电路九问九答

   1. 放大电路的分类
  放大电路的种类很多。按工作频率分:直流放大器、低频放大器、中频放大器、高频放大器、视频放大器等。
  按用途分类:电流放大器、电压放大器及功率放大器。
  按工作状态分:甲类--弱信号放大;乙类一一高频功率放大。

  按信号大小分:小信号放大电路和大信号放大电路。

  2. 描述反馈电路的概念,列举负反馈的影响及其应用
  答:反馈是将放大器输出信号(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回授到放大器输入端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相加或相减),并用比较所得的有效输入信号去控制输出,这就是放大器的反馈过程。
  负反馈对放大器性能有四种影响:

  1) 降低放大倍数

  2) 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由于外界条件的变化(T℃,Vcc,器件老化等),放大倍数会变化,其相对变化量越小,则稳定性越高。

  3) 减小非线性失真和噪声

  4) 改变了放大器的输入电阻Ri和输出电阻Ro对输入电阻ri的影响:串联负反馈使输入电阻增加,并联负反馈使输入电阻减小。对输出电阻ro的影响:电压负反馈使输出电阻减小,电流负反馈使输出电阻增加。

  负反馈的应用: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电压串联负反馈和电流并联负反馈。

  3. 频率响应,如:怎么才算是稳定的,如何改变频率响应曲线的几个方法

  答:频率响应通常亦称频率特性,频率响应或频率特性是衡量放大电路对不同频率输入信号适应能力的一项技术指标。

  实质上,频率响应就是指放大器的增益与频率的关系。通常讲一个好的放大器,不但要有足够的放大倍数,而且要有良好的保真性能,即: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要小,放大器的频率响应要好。“好”:指放大器对不同频率的信号要有同等的放大。之所以放大器具有频率响应问题,原因有二:一是实际放大的信号频率不是单一的;;二是放大器具有电抗元件和电抗因素。由于放大电路中存在电抗元件(如管子的极间电容,电路的负载电容、分布电容、耦合电容、射极旁路电容等),使得放大器可能对不同频率信号分量的放大倍数和相移不同。如放大电路对不同频率信号的幅值放大不同,就会引起幅度失真;如放大电路对不同频率信号产生的相移不同就会引起相位失真。幅度失真和相位失真总称为频率失真,由于此失真是由电路的线性电抗元件(电阻、电容、电感等)引起的,故不称为线性失真。为实现信号不失真放大所以要需研究放大器的频率响应。

  4. 给出一个差分运放,如何相位补偿,并画补偿后的波特图
  答:一般对于两级或者多级的运放才需要补偿。一般采用密勒补偿。例如两级的全差分运放和两级的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运放,都可以采用密勒补偿,在第二级(输出级)进行补偿。区别在于:对于全差分运放,两个输出级都要进行补偿,而对于单端输出的两级运放,只要一个密勒补偿。

  5. 什么是零点漂移?怎样抑制零点漂移?
  答:零点漂移,就是指放大电路的输入端短路时,输出端还有缓慢变化的电压产生,即输出电压偏离原来的起始点而上下漂动。抑制零点漂移的方法一般有:采用恒温措施;补偿法(采用热敏元件来抵消放大管的变化或采用特性相同的放大管构成差分放大电路);采用直流负反馈稳定静态工作点;在各级之间采用阻容耦合或者采用特殊设计的调制解调式直流放大器等。
  6. 射极跟随器

  答:射极跟随器(又称射极输出器,简称射随器或跟随器)是一种共集接法的电路,它从基极输入信号,从射极输出信号。它具有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相位相同的特点。射随器具有电流和功率放大作用。
  7. 基本放大电路种类(电压放大器,电流放大器,互导放大器和互阻放大器),优缺点,特别是广泛采用差分结构的原因。

  答:放大电路的作用:放大电路是电子技术中广泛使用的电路之一,其作用是将微弱的输入信号(电压、电流、功率)不失真地放大到负载所需要的数值。放大电路种类:(1)电压放大器:输入信号很小,要求获得不失真的较大的输出压,也称小信号放大器;(2)功率放大器:输入信号较大,要求放大器输出足够的功率,也称大信号放大器。差分电路是具有这样一种功能的电路。该电路的输入端是两个信号的输入,这两个信号的差值,为电路有效输入信号,电路的输出是对这两个输入信号之差的放大。设想这样一种情景,如果存在干扰信号,会对两个输入信号产生相同的干扰,通过二者之差,干扰信号的有效输入为零,这就达到了抗共模干扰的目的。

  8 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的原理及区别?
  答:滤波器是一种频率选择的电路,允许一定范围内的频率通过,对不需要的频率进行抑制。可分为低通、高通、带阻、带通、全通等。有源滤波器是指用晶体管或运放构成的包含放大和反馈的滤波器,Q比较高;无源滤波器是指用电阻/电感/电容等无源元件构成的滤波器。
  9 锁相环有哪几部分组成?

  答:锁相,顾名思义,就是将相位锁住,把频率锁定在一个固定值上。锁相环,就是将相位锁定回路。锁相环由相位检测器 PD + 分频器 + 回路滤波器 + 压控振荡器 VCO,等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