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大神们:M0518的pwm如何才能输出一直为0

楼主(2019-09-06):
PWM0->CMPDAT[(4)] = 0;这样直接对寄存器付0值,关不死,有毛此输出,请问如何才能让pwml输出直为0呢

网友A:
关闭PWM功能,给它输出个低电平。

网友A:
我这方法是不是很科学。

网友A:
查了一下,还真是这个方法科学,做法很简单,封装成两个函数,一个用于配置成PWM的一个配置成IO并输出低电平的。

网友A:
你需要将其设置为输出低电平时候,就直接调用那个IO输出电平的函数。

网友B:
楼上观点正确

网友B:
说实话,PWM输出不管什么单片机都是没法做到百分百输出低电平的。

网友B:
总会偶尔有几个脉冲出来,唯一方法切换回IO模式输出低电平。

网友C:
IO输出低电平。

网友D:
切换过程会不会出现高电平

网友E:
好像设置到最小,还会有一个脉冲吧

网友E:
切换过程有没有一个高电平跳变出来,会不会影响楼主的应用

网友F:
是的,其他单片机也会出现毛刺

网友F:
唯一方法关闭PWM,输出低电平

网友G:
我以前用过 关不掉的 只能配置成IO 再输出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的,其他单片机也会出现毛刺

然而并不会  TI的和ST的都不会输出毛刺

xch
眼神不好也不会有毛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然而并不会  TI的和ST的都不会输出毛刺

还真会,我在ST版块看到过有人问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也是关闭PWM

网友I:
用PWM屏蔽输出低功能

网友:
关闭PWM功能,

网友J:
配置成IO 再输出低

网友K:
看来关闭是唯一的良好方式。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兄弟们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