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换芯片

楼主(2019-09-06):
由STM32F030C6T6改用MM32F031C,要大概做哪些工作呢?
可直接用ST-LINK/V2烧录吗

网友A:
用MM32-LINK或JLINK是可以下载的,关于ST-LINK是否可以使用请咨询ST。谢谢!

网友B(2019-10-11):
stlink烧写没问题,ulink也没问题,仅限在keil环境下烧写

网友C:
是不是应该先了解一下硬件兼容性

网友D:
MM32F031C的性价比如何

网友E:
灵动可以直接用stlink?

网友F:
首先要看这俩芯片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G:
硬件上能兼容吗

网友H:
不是PIN TO PIN兼容吧

网友I(2020-01-16):
使用的话完全一样?

网友J(2020-02-26):
MM32应该是不会支持stlink的,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网友K:
灵动有些功能不兼容ST的。

楼主(2021-08-07):
引用 网友K:
灵动有些功能不兼容ST的。

ULINK2,JLINK,MM32-LINK都可以,最好还是用灵动的。我最初用ULINK2在Keil uVision5中下载0010程序时,在程序中加了如下函数,以实现读保护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portect Full main Flash enable.
/// @NOTE   None.
/// @param  None.
/// @retval ret.
////////////////////////////////////////////////////////////////////////////////
//
s32 FLASH_EnableFullMainFlashReadOutProtect(void)
{

  FLASH_Status status = FLASH_COMPLETE;
  s32 ret = 0;
  FLASH_OPTB_Enable(); //启用以编程闪存选项字节
  status = FLASH_EraseOptionBytes();//擦除闪存选项字节
  if (status != FLASH_COMPLETE)
    ret = 1;
  status = FLASH_ProgramOptionHalfWord(0x1ffff800,0x807F);
  if (status != FLASH_COMPLETE)
    ret = 1;
  return ret;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check the read protect status.
/// @NOTE   None.
/// @param  None.
/// @retval protectstatus.
////////////////////////////////////////////////////////////////////////////////
void CheckReadProtect(void) //此功能用于检查读取保护状态
{
  if ((FLASH->OBR & 0x02) == (u32)RESET) {
    FLASH_Unlock();
    FLASH_EnableFullMainFlashReadOutProtect();
    FLASH_Lock();
  }
}

网友L:
首先得把库换成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