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8硬件复位不了求助!!!

楼主(2019-09-06):
各位好,目前在用GD32E230C8,外部8M晶振,复位脚上拉10K,下拉100nF电容。程序上上电只把LED亮起来,然后把复位脚和地短接,灯灭,松开短接,灯不亮(说明硬件复位不起作用),重新上电,LED亮(系统上电是能跑起来,但物理复位后,系统起不来)请问有朋友遇到过这情况吗?该如何解决,十分感谢。

网友A:
BOOT0 BOOT1引脚的电位是否确定?我有时候BOOT1老是虚焊,没有短接到GND。(程序从FLASH启动)

楼主:
各个点都检查过,后来换个MCU就好了,不知什么情况会把复位脚弄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个点都检查过,后来换个MCU就好了,不知什么情况会把复位脚弄坏了。

RESET弄坏  只是小事, 不过我没遇到过, 输入电压超过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