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B6064MQ发烫不工作

楼主(2019-09-06):
hb, AC
新手开了一块THB6064MQ驱动发烫不工作,有会的朋友帮忙看下

楼主:
现在做了一块样品不知道发烫不工作原因

网友A:
(

引用 楼主:
现在做了一块样品不知道发烫不工作原因

检查控制脉冲到位了吗?没有脉冲输出,马达不转,此时电流最大,当然会发烫.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B:
别光强调发烫,也得说说应用参数和其它情况。比如电机的机号、电机的额定电流和驱动板设定的输出电流,是否加了散热片,顺便上个PCB图,看看芯片外围线路的设计

另外,采样电阻是2.2欧?还是0.22欧?还是0.022欧。现在芯片是通电就发热?不接入电机是否能正常输出信号?

如果电机电流在1A及以内的,可以考虑TB5128,QFN48的封装,小电流不用散热片。2A以内就要加个小散热片,更大电流就得加大散热片了目前还有评估板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