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已解决:运放计算与电容分压

楼主:
图中电路的原理及计算,谢谢赐教!
目前明白:U1A同比例运放,U1B移相
在大家的帮助下此电路到目前已经基本都摸清楚了,可结贴。感谢各位的帮助!!!尤其叶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循序渐进。

楼主(2019-09-07):
此电路用在电力控制器上,输入V1实际是一个电容式的电压互感器,输入10KV。U2B的输出给一个AD转换器,DSP采集AD值。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解。

楼主:
请大家不吝赐教!!!有多少说多少也行,谢谢。

网友A:
不早了 各位晚安~~~~

楼主(2020-03-14):
引用 网友B:
U1B回路有画错,请再核对。就是放大丶差动放大,部分有接隔直电容。

你好king55555,感谢你的回复。U1B部分是一个移相电路,没发现有错误。

楼主:
这部分的电压不知如何计算?上图是实际测试的电压值,下图仿真的结果。

1584148446(1).png (828.41 KB )

1584148480(1).png (20.67 KB )

网友C:
这种电路交给matlab计算吧
syms s
c7=30e-9
c8=15e-9
c9=15e-9
r1=330e3
r2=220e3
vi=20
z9=1/(s*c9)
z8=1/(s*c8)
z7=1/(s*c7)
z33=r1+(r2*z7)/(r2+z7)
z2=z33*z9/(z33+z9);
hs1=z2/(z8+z2)
hs2=r2*z7/(r2+z7)/(r1+r2*z7/(r2+z7))
hs=hs1*hs2
HS=subs(hs,s,j*2*3.1415926*50)
HS1=subs(hs1,s,j*2*3.1415926*50)
vo=abs(HS)*vi
vs=abs(HS1)*v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您用这软件,上周买了本书,现在发现买错了,买到Lab...忘了什么的。
从过年前开始对无源零件建立 ...

matlab主要能数值计算,也能玩代数计算,还能解方程。作用比较大。
集成电路书里的频率响应,与开关电源稍微学院派的基本一堆拉普拉斯变换。为了读懂书,不得不学。
你的仿真模型,有机会给大家看看,让我再看看你的酷贴。

楼主:
谢谢叶工的指教,此处的公式不明白什么意思?
可否大概列出电路的数学计算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叶工的指教,此处的公式不明白什么意思?
可否大概列出电路的数学计算式? ...

网友C:
阻抗的并联和串联与电阻是一样的,不过涉及到复数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的并联和串联与电阻是一样的,不过涉及到复数运算。

非常感谢叶工的悉心指导,循序渐进,一看就明了,感谢各位的帮助!!!不推荐手算,易错且更改参数后又得重算。用excel计算,对我这种不会用matlab的。
在大家的帮助下此电路到目前已经基本都摸清楚了,可结贴。

H)K79TSTM`5`@H%RDXS}53X.png (30.47 KB )

1584418663(1).png (151.4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