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麦克风阵列_声学照相机

楼主:
麦克风阵列_声学照相机
      C1)故障轴承声源定位的机理研究。首先,对滚动轴承的失效形式与故障特
征频率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故障轴承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信号带宽;然后,对
故障源定位方法进行了相应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基于瞬时加窗分帧的MUSIC空间
平滑算法来解决故障声源的移动以及故障源之间的相干性问题;最后,通过仿真分
析出声源定位中的各个参数与定位精确性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该方法对于移动
故障声源定位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此部分的研究为麦克风阵列信号采集系统的设
计提供参数考量的同时,还为故障声信号重构中的时间重采样提供了重要参数。

楼主(2019-09-07):
      c2}麦克风阵列信号采集系统的设计。首先对麦克风阵列的拓扑结构进行设
计,并对麦克风的选取进行了调查分析,选择了灵敏度较高的驻极体麦克风作为阵
列的阵元;然后基于STM32处理器对采集系统的硬件模块进行了设计,其中包含
了信号前置放大电路,电源供电电路,高速AD采集电路以及以太网传输电路的设
计,实现了八路通道信号的同步采集,采样频率高达SOKsps;最后对设计的定位
系统进行了故障声信号采集实验,并通过算法验证了该采集系统的合理性以及故
障源定位算法的有效性。

楼主:
    (3)声音信号的重构方法研究。列车在运行时轴承所发出的声音信号会产生
多普勒效应,从而导致故障信号出现畸变,无法精确诊断。针对该问题,提出了基
于匹配跟踪下的Dopplerlet变换算法修正信号频率,根据声源的实时角度对时间点
进行重采样,进而计算出声源移动过程中的各项运动参数的新方法,并进行实验验
证。结果表明,声音信号经过上述算法的处理后,可精确地定位出轴承位置,从而
校正声源的多普勒畸变,对轴承声信号故障诊断与特征提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楼主:
    振动信号分析法分为简易诊断法以及精密诊断法两种。简易诊断法即为对采
集到的振动信号波形参数及利用调制解调器进行故障诊断的方法。在该方法中所
用到的信号波形参数有幅值、波峰因子、波形因子、波峰因子、概率密度等,其缺
点是只能判别出轴承是否产生故障,而无法对故障类型进行准确识别。精密诊断法
通过信号处理及人工智能等方法可以对故障信号进行特征提取,并与理论特征相
比对,从而精确分析出出现故障的零部件,但振动信号检测法需要大量的走电布线,
其经济成本非常高。

楼主:
    由于驻极体麦克风模块输出信号幅值非常微弱,只有毫伏变化,本课题所采用
的数模转换芯片AD7606的电压检测范围为ASV,因此需要对麦克风的信号进行放
大处理后再传输到数模转换芯片中。在放大电路的设计中,可以通过OPA23 76对
信号进行放大并滤波,从而将进行数模转换。OPA作为低噪音运算放大器,常被
用于音频放大器和模拟量采集电路,它的增益带宽是S.SMHz,允许工作电压为
2}5V。其主要参数如表3-3所示。

楼主:
    基于STM32微处理器声源定位系统的供电设计如图3-7所示。其供电可分为
传输板和采集板两部分。其中在传输板上输入SV电压,并通过SPX1117M3-3.3的
作用下将SV电压转为3.3 V,从而满足STM32F407以及LAN8720a的输入电压要
求。由于前置放大器OPA2376采用了双端供电,针对其供电要求选用了ICL7660
型极性反转式DC/DC电源变换器,通过利用控制电容充放电进行一SV的电压输出,
其原理图如3-8所示。

楼主:
    ANALOG DEVICES公司生产的AD7606芯片是8通道16位,采样率高达
200ksps、采用逐次逼近型的模数转换器,可以对ASV以及士lOV的双极性输入信号
进行信号采集。其中芯片各个器件都内置二阶抗混叠滤波器,因此在各种采样频率
下都具有非常高的模拟量输入阻抗(约为1 MS2 ),因此电路无需外接运放以及双
极性电源:并且芯片内部还集成了跟踪保持放大器,当采集的模拟量信号过小时,
芯片内部可以起到二次放大的功能,保证了采样的精度;芯片内部还嵌入了过载保
护电路,最高可承受士16.5V的电压输入,保证了芯片的耐受性与安全性。

楼主:
    对于8路ADC高采样率的传输,单纯的串口通信己经无法满足传输速率的要
求,以太网的高速传输速率成为了大容量数据传输的首要选择。LAN 8720a是一款
低功耗的10/100M以太网PHY层芯片,该芯片支持RMII接口,从而使引脚大幅
度减少,降低连接难度,可与以太网MAC层进行通信,并可以使用25M晶振从
而降低成本。芯片的基准工作电压为1.6V}3.6V,由于STM32F407ZET6的芯片工
作电压为3.3V,为方便布线,选用3.3V电源给该芯片供电。以太网传输系统的原
理图如图3-11所示

楼主:
      C1)单声源定位分析
    声源相对于麦克风中心的角度为00、300、600,其中使用音箱模拟声源输
入,播放频率为2000Hz的单频信号。AD7606的采样率设置为SOKHz,整个系统
通通过电脑上的SV电压提供,传输板通过网线与笔记本连接,将信号传输至上位
机中,由于获得的信号为
    经过MATLAB的计算后,其定位谱峰如图3-15所示。

楼主:
    为模拟轴承的移动定位,因此需要建立移动声源。由于实际条件不允许在列车
                                                                                              l
上进行实验,因此本课题利用近似模拟的方法进行移动声源的实验设计。首先为模
拟轴承音频信号,本课题通过利用单声源音频信号采集的方法,在电机转速为
1690r / min,轴承横向载荷为3t的情况下,利用麦克风采集列车轴承在单一零件
故障下的振动信号,并通过matlab将信号转换成音频,最后用音箱进行播放。其
中轴承的音频信号采样频率为20kHz,充分满足了轴承的多频率分量的相位分析。
同时,在转换过程中音频的播放频率也为20kHz,从而保证在音频播放过程中不会
丢失有用信号。轴承的外圈故障,内圈故障以及正常轴承的运行频谱如图3-17所
不。

楼主:
    在声源与接收器存在着相互运动时,接收器所接收到的声波频率与声源的固
有频率会出现不同的现象,这是奥地利的物理学家Christian Doppler在1942年于
布拉格第一次提出。因此该现象被称之为多普勒效应(或多普勒畸变)。在日常生
活中会发现当一辆汽车持续鸣笛由远方行驶至人的附近并继续行驶至远处时,喇
叭的音调会逐渐变高随之又逐渐降低,这就是一种最常见的多普勒效应。与声源的
固有频率相比,观察者听到的频率在声源逐渐靠近时会持续变高,而在远离时会逐
渐降低[sode
    在温度及压强不变的介质中,声波的传输速度是保持不变的,不会因接收者或
声源的运动而产生变化。但当声源与接收者产生相互的运动时,接收者所获得的声
音频率可以改变。假设接收者静止,声源向接收者做直线匀速运动,将声源发出的
声波无限分割,每次声源发出的声波都会比上一次发射的声波更加靠近接收者,因
此每次声波的发射都会更快的到达接收者,这就会导致观察者在相同时间内接收
的声波数量增多,从而导致频率的升高。相反如果声源相对接收者逐渐远离,则每
个声波的发送都要比前一个声波传输更远的距离,接收者接受到的声波信号间隔
将会加大,这就会导致接收到的频率降低。
    在现实麦克风对声信号的采集时,由于不是持续不断的采集声源信号,而是根
据采样器的采样频率每隔一个时间点对声波进行一次采集。针对这种现象,可通过
两种情况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