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转多串口芯片介绍

楼主(2019-09-07):
       在上篇给大家介绍了CH340系列,这是最基本的,后面还有多种USB转串口芯片与应用方案,支持USB转1串、2串、4串、8串、16串等。芯片提供的串口默认为TTL电平,通过电平转换芯片可以灵活转换为RS-232、RS-422、RS-485等各类电平,可满足多套方案需求、各式设备、多种场合的不同需求
       后面会分享选型表和技术手册相关。
      USB转多串口方案支持Windows/Android/Linux/MacOS 等操作系统,其中,CH9326、CH9328、CH9329、CH9340、CH9343与CH9342免驱,CH340/CH341、CH9344、CH943X在使用时需要安装VCP(虚拟串口)驱动。
     芯片特点
> TTL串口电平支持5V与3.3V
> 支持5、6、7或8个数据位,1或2个停止位
> 支持奇、偶、无校验、Mark和Space校验
> 波特率支持50~921600bps不等,具体参考选型表
> 各串口内置发送与接收FIFO,相互独立,互不干扰
       USB转接类芯片选型表:

上述芯片还是相当齐全的,能针对绝大多数的USB应用场景

附上相关芯片的而技术手册:

CH340:

CH9340:

CH341:

CH9326:

CH9328:

CH9329:

CH9342:

CH9343:

CH9344:

楼主:
小伙伴们有其他USB功能需要,来交流讨论噻。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个,CH943X系列配合CH438可以实现USB转2/4/8/16串口的方案!

网友A:
USB 转串口的传输速率最高可以达到多少呢?我现在需要一个USB来传输我的ADC的高速采样速率给PC端

楼主(2019-10-17):
引用 网友A:
USB 转串口的传输速率最高可以达到多少呢?我现在需要一个USB来传输我的ADC的高速采样速率给PC端 ...

你好,看了下支持波特率50bps到2Mbps

网友B:
我们倒是玩过单芯片6串口,https://github.com/vsfteam/vsf/blob/master/source/example/usrapp/usbd_demo_6uarts/main.c

网友C:
我年初的时候用两片CH9344和一个2.0的HUB接在一起形成一个USB转8串口的设备,打样回来做了几片测试,设备是连接在平板电脑上做自收自发测试,测试的时候发现设备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平板串口就收不到数据了,我用FT4232就没有这个问题。后来没办法就放弃了这个片子用了FT4232。不知道CH9344是不是对电脑性能也有要求。PS,平板电脑是WIN10操作系统。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估计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年初的时候用两片CH9344和一个2.0的HUB接在一起形成一个USB转8串口的设备,打样回来做了几片测试,设备是 ...

如上现象,建议先在设备管理中查看相应设备和COM口是否存在?一般该问题多出现于USB硬件通讯异常。如果硬件异常,需要检查usb信号线上有无接电阻等器件(芯片内部已做好阻抗匹配),然后确认usb信号线的pcb layout上usb信号和时钟信号是否有受到干扰的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上现象,建议先在设备管理中查看相应设备和COM口是否存在?一般该问题多出现于USB硬件通讯异常。如果硬 ...

我记得当时测试,设备管理器里的串口号倒是齐全的。这个片子对阻抗这么敏感撒?当时做测试的板子没有做阻抗控制,有点想当然了。至于USB HUB上受到干扰,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吧,不过具体也没有条件和设备去测试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看了下支持波特率50bps到2Mbps

波特率?这么说还是串口通讯模式了,比如USB 的CDC模式吗

网友E(2019-11-22):
CH340是比较常见的了,用的很多

网友F(2020-01-12):
引用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个,CH943X系列配合CH438可以实现USB转2/4/8/16串口的方案!

有CH943X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