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18650锂电池7.4V供电驱动8个舵机,发现电源指示灯闪烁,电...

楼主(2019-09-07):
用两个18650串联的锂电池组7.4V供电,同时驱动8个SG90舵机,发现舵机一起转动时,电源指示灯闪烁,电压不稳定,驱动单个舵机没问题,查了一下资料有可能电流不够,我想知道到底是不是电流不够导致的,我的三端稳压源最大输出电流是1A,舵机单个电流80到100MA,求指教一下,怎么搞。

电压调到5V驱动的。

网友A:
同时驱动7个或6个舵机试试!

网友B:
可能是电池放电率太低了,换个松下或者三星的18650试试,

网友C:
应该是电池容量太低引起的,试试多组串并联增加供电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池放电率太低了,换个松下或者三星的18650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池容量太低引起的,试试多组串并联增加供电能力。

2600mA的   应该不算低吧,比较普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驱动7个或6个舵机试试!

想DIY一个 小机器人,看来只能用4个,试试了

网友D:
也可能电池组内置保护电路了

网友E:
可能是电池自带的保护板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电池组内置保护电路了

负载电流过大导致的吗,只能更换电池,或者少驱动一些舵机了,驱动8个的时候,有时候舵机转动的角度都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电池自带的保护板动作了

负载电流过大导致的吗,只能更换电池,或者少驱动一些舵机了,驱动8个的时候,有时候舵机转动的角度都不对了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流和电压波动就可以啊。没必要靠猜。
根据我的经验,最好检查一下你的三端稳压电路。

网友F:
我用一个软包锂电池3000mAh,带6个舵机都没问题。

网友G:
用航模的动力电池

网友H:
第一看看舵机电压是多少,第二看看电池最大支持大多电流放电,就是几c,你这个情况和电动工具的工况差不多,没有高放电率的电池,肯定会电压掉的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流和电压波动就可以啊。没必要靠猜。
根据我的经验,最好检查一下你的三端稳压电路。 ...

我用的是AMS1117转5V和3.3V的电路问题不大,经典接法,我看闪烁的特别快,万用表量不出来,没有示波器,想办法借个示波器再试试,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航模的动力电池

谢谢,再买个放点强点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看看舵机电压是多少,第二看看电池最大支持大多电流放电,就是几c,你这个情况和电动工具的工况差不多 ...

哎,淘宝淘的,没标放点能力,也查不到,现在看是电流供应不足可能性比较大,我先少驱动几个舵机试试,可行,在研究换个放点能力强的电池

网友I:
感性负载启动电流很大的,可以尝试在舵机端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J:
借个功率电阻试试能不能正常供电。

网友K:
最好是串联电池,然后加入DC\DC降压模块,稳压之后,再做开发。这样电压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好是串联电池,然后加入DC\DC降压模块,稳压之后,再做开发。这样电压比较稳定。 ...

谢谢,现在电池就是串联关系,通过稳压源降压到5V控制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性负载启动电流很大的,可以尝试在舵机端加个电容试试

谢谢,在舵机的电源和地直接加一个104的电容吗

网友L:
滤波电容用多大的?电机在转动瞬间的电流峰值会很大,转起来后会回落。如果8个电机一起启动,这瞬间的峰值电流会很大。放几个大容量的电容,可以缓解一下瞬间峰值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在舵机的电源和地直接加一个104的电容吗

104的太小了,经验上至少10uf甚至220uf以上的,并且尽可能的贴近舵机。

网友M(2019-10-12):
版主应该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N:
电流好大啊

网友O:
不能这样做吧

网友P:
并联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