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电流检测

楼主:
看了一些关于微弱电流检测的**,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
1.反馈法不用取样电阻**中所说的取样电阻法使用小电阻会在输出端产生无法测量的电压,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2.市面上出售的利用反馈原理设计的微电流表必须接地使用吗?若用反馈法测直流电源电流时电流表只能接在地端,可是在地端测得电流=直流+交流,这个又该怎么理解。

网友A(2019-09-08):
无法测量我觉得是针对后级将的吧

网友B:
把原来一个极好的地平面,搞成一个浮地,产生地弹,是最大的败笔。虚短概念用错了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一个极好的地平面,搞成一个浮地,产生地弹,是最大的败笔。虚短概念用错了地方。 ...

反馈法就是利用输入端压降低近似接近理想运放设计的吧,那么虚短在这应该就是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一个极好的地平面,搞成一个浮地,产生地弹,是最大的败笔。虚短概念用错了地方。 ...

反馈法的电流表测量模型不都是这样的吗?表串在电路中,电流输入端口在运放输入端,另一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测量我觉得是针对后级将的吧

我理解的是小电阻使得输出端电压小,后级继续放大的话放大模型还是类同输入级故意义不大
较大电阻使得输入端压降大,误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