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是不容易看懂的!

楼主(2019-09-08):
手册的特点是内容齐全,涉及到相关领域的方方面面。

这个特点是以内容粗略为代价的,否则书就厚的不行了。

随便翻一本Handbook:

刚学过大二的模电的,肯定看不懂上面的内容。

楼主:
首先,必须观察到,下图这个网络,它故意扭曲了一下,表面上是把平面电路扭曲成了交叉立体电路。
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传递阻抗的表达式中引入符号,因为等效于交换两个阻抗(L和C的)。

观察到这一点,Z参数就有了。

进而就能解释文中的恒阻网络是什么意思了:

楼主:
古代学者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需要借书来手抄,抄过还人家,晚上还没有灯光,要凿壁借光。

现代人条件好了,啥都有,最大的痛苦居然是书太多了,不知看哪一本好。

网上电子书,动不动就是几个G,动不动就是成千上万本,读者可痛苦了,怎么挑选啊?

丹麦有个哲学故事,大概叫什么蠢驴效应:
有头驴很饿了,左边有一堆草,右边有一堆草,这个驴就发愁了:两堆草都能吃,到低吃哪一堆草好呢???东看一眼,西看一眼,拿不定主意
这个驴直到饿死,还是不确定到底吃哪一堆草好。

哲学故事,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的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图很好理解的T型,Q是自设定的,通常Q=1。
a图是1L2C的pi型,公式相同于b图。是两颗电容,不是一颗。如 ...

前面那个lattice网络重要价值在于,它是所有可能的对称网络中,最具有一般性的网络,没有其它网络能超过它,包括T或pi或桥T等网络在内。
如果把这个最一般的网络设计程序研究好,那么其它对称性网络都只是它的特殊情形,所以研究它就好了。

所以bode的网络分析与反馈放大器设计一书中,花不少篇幅研究这种网络。

楼主:
模拟滤波器设计图表,在50年前就很健全了,设计滤波器时“按图索骥”就行了。
初学者也搞不懂原理,直接看手册,一旦测试结果和预期不一致,立马蒙圈,不知如何是好了。

现在计算机早已普及,还去查这些图表,就OUT了,matlab直接画图,或者调用个m文件,直接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古代学者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需要借书来手抄,抄过还人家,晚上还没有灯光,要凿壁借光。

现代人条件 ...

我就不会,我会把2堆都吃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午第三次來这旧书店,这一本还沒被买走于是买下。1978年出版的,这时候讲三极管都用h参数,不过我从不用 ...

TW的很多书,特点是及其简明,两句话概况一下就完事:

如果读者看不懂某个道理或结论,再怎么反复越读,还是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