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新手求教:定时器0控制LED灯闪烁不作用

楼主(2019-09-08):
单片机型号:PIC16LF1559,定时250ms,LED口为RC5,代码如下:
#include<pic.h>
#include <xc.h>
#pragma config FOSC = INTOSC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uint num;
    TRISC = 0xdf;
    OPTION_REG = 0x08;
    RC5 = 0;
    while(1)
    {
        if(TMR0IF == 1)
        {
            TMR0IF =0;
            num++;
            if(num == 976)
            {
            RC5 =~RC5;
            num =0;
            }
        }
    }

}

网友A:
        if(TMR0IF == 1)
这个写法可能有问题,  或者这个标志会被中断服务自动清零

也许       if(TMR0IF != 0)   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TMR0IF == 1)
这个写法可能有问题,  或者这个标志会被中断服务自动清零

那如果写成if(T0IF ==1),这样写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TMR0IF == 1)
这个写法可能有问题,  或者这个标志会被中断服务自动清零

我找到原因了,这个RC5端口与模拟口复用,所以需要将此端口模拟口初始化ANS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