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得到正负都有的正弦波

楼主(2019-09-08):
DSP输出SPWM经过RC低通滤波得到的正弦波为正电压,想得到正负都有的正弦波...我拉了一个基准电压,基准电压也是通过DSP输出占空比一定频率一定的PWM再通过另一路RC低通滤波器得到的直流电压,电压值为正弦波幅值的一半,可是拿示波器正端接正弦波,公共端接基准电压,打出来的波形并没有负的电压出现...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电容输出。

网友B:
或者我该如何简单地得到有正负的正弦波。。。

网友C:
单电源带直流偏置的运放电路,放大正弦波,输出就是用电容去直流分量。

网友D:
无论正弦波的幅值如何变化)?

网友E:
是正弦波就行了, 其中的直流分量是参考点的选择的因素, 不用在意的.

网友F:
没接示波器的时候用电压表测C2两端电压是恒定直流1.6V,正弦波幅值为3.2V,接上示波器后(公共端接基准电压,正极端接正弦波),C2两端的电压变为0了,这样示波器打出来的波形就没有负值。

网友G:
跟示波器的设置应该没关系,我用示波器正端接正弦波,公共端接DSP输出为恒定1.9V的引脚,示波器显示的正弦波有正负。。

网友H:
板子哪里被你弄坏了吧。
那说明电路本身设计没 ,示波器及设置也没问题。

网友I:
电路和示波器,你这样连起来后有问题。
和示波器连起来后,也要有个电流回路,才能测试到正负的正弦波。。

网友J:
PWM输出接RC后,再接运放跟随下吧。

网友K:
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选择其交流档的吧。。。

网友L:
那这个首先就需要提供幅值相同,极性相反的稳定负极性电源

网友M:
还有涉及到的放大滤波电路的都需支持双极性的,这样对信号的处理是有利的。

网友N:
应该是测试仪器影响了电路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