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越往上升电压降得越多

楼主(2019-09-08):
调试28070时发现功率升至500W以上(输入230Vac)后输出电压就下降,越往上升电压降得越多。。。

网友A:
VAO=5V已饱和,功率上升。。。

网友B:
试着调大IMO的增益,怀疑你是限功率了

网友C:
量一下你的CSX电压是否触发限流。。。

网友D:
电路过饱和了,电路设计的问题应该是。

网友E:
CSX电压是否触发限流 或者 是不是输出功率超了

网友F:
楼主 你的PWM占空比下降了吗? 看看电阻的设置大小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