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37等单位增益不稳定运放,用做单位增益放大器的方法

楼主(2019-09-08):
OP37,357等运放,为获得良好的高频特性,内部是部分补偿,而非完全补偿,缺点是用做跟随器时不稳定,手册上明确要求闭环增益>5:

那么如何使用OP37获得增益为1的电路呢?或者说我非要它工作于闭环增益在【±1,±5】的区间呢?

例如,我想得到增益=-1的放大器,如下图所示,可惜它不稳定,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方法或者说策略是:在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做手脚。

根据虚短虚断原理,在这儿加阻容,并不影响闭环增益,如上图闭环增益是-1
但是它会影响噪声增益,上图噪声增益是5.3左右,大于5,所以没有稳定性问题。

同理,单位增益跟随器电路如下图,解决方法与上面相同。

楼主:
前几天群里有人说到OP37电路问题,他电路已经设计完毕,如果系统不允许随便增加电路闭环增益(可能会导致其它稳定性问题),不妨直接加个阻容(或者直接加一个电阻),其它地方别动,再测试电路问题性。

网友A:
第二张图没看懂……
可以解释一下不?
但是知道一种和描述中等效的电路,普通跟随器的负端接个RC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