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确定RAM呢

楼主(2019-09-08):
比如我现在做一个项目,自己设计硬件,软件,但是在设计出来之前,不是要估算系统需要多大的RAM来选取MCU吗,问题是我硬件还没做出来,软件也还没写出来,怎么确定RAM呢?

网友A:
确定不了RAM,硬件就出不来,硬件出不来软件就出不来.

网友B:
假如我软件已经写出来了(用C写的),那又怎么估算我这个C程序占用多少ROM和RAM呢?

网友C:
产品需要哪些功能应该知道啊,先估下呗,需要多少RAM。

网友D:
可以先画下流程图,算下大概需要多少RAM。。。

网友E:
最好选择管脚兼容的MCU,便于后续升级

网友F:
可以估算的,除非你是真正的初哥

网友G:
搞过几个项目基本能估算出来,比如点个屏花2K, 文件系统花2K.......

网友H:
"假如我软件已经写出来了(用C写的),那又怎么估算我这个C程序占用多少ROM和RAM呢?"
看样子你是真没写过程序。

网友I:
stack + heap + 全局变量,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大概估一下就行,算太细了没必要。软件会在开发过程中不断调整的,选型时存储空间要留裕量。

网友J:
这也是个办法,但是好像不是最好的办法,我看别人做demo板都没有用同一系列最大RAM的MCU

网友K:
如果是m3内核的 一般能够了。。

网友L:
这个一般都是大概估计的,跟你实现的功能特性相关系的

网友M:
通常 RAM 的用途, 变量和结构数据, 堆, 栈.

网友N:
变量通常不会太多,
数据结构包括数组的空间可能会很大, 要好好估算.

网友O:
堆通常用的也不多, 当然如果喜欢用 malloc 的朋友会使用比较大

网友P:
不同的 MCU 对栈的需求差别比较大. 往往堆,栈在启动文件里有默认值, 可以不用改, 精确计算还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网友Q:
这个主要先估计你要用到多少算法的

网友R:
建议选取可以PIN-TO-PIN的系列芯片  方便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