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保证AD采样的稳定性

楼主(2019-09-08):
请问DSP在与前向通道(比如说AD)接口的时候,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D采样的稳定性?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但在一点接地。

网友B:
对于高频发射电路PCB布线,除元器件间连线要短,少走弯路外,还要在其周围保留大面积铜箔并就近接地。

楼主:
做好发射电路的级间屏蔽,每一级的输入、输出线圈互成九十度安装,避免出现级间耦合引起电路自激。

网友C:
无论用什么样的集成电路,做完后能铺地的地方都铺上地,如果是高频的铺网格地,不是高频的铺全铜地,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D:
做好发射电路的级间屏蔽,每一级的输入、试试事实上是输出线圈互成九十度安装,避免出现级间耦合引起电路自激

网友E:
取经来了,我觉得硬件处理才是王道,软件只是辅助。

网友F:
增强板子的抗干扰能力最关键的是板子的地线走线

网友G:
把握好小电流信号地与大电流的模拟地需要单独走线,不能共一根地线,这两根地线需要在VBUS电容的地上点接触。。

网友H:
信号线上的干扰可以通过适当增大信号线的电流,因为电流越小越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I:
功率器件和数字器件在PCB上需要分区摆放。。

网友J:
高频线走线需要尽可能的短,少打过孔,而且高频线的旁边最好有地线进行屏蔽

网友K:
等长肯定是要的吧    差分线也要注意吧

网友L:
网格地和全铜地什么区别,有这样的讲究

网友M: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楼主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