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片内RAM同片外存储器相比,有什么优点啊

楼主(2019-09-08):
片内RAM同片外存储器相比,有什么优点啊

网友A:
片内RAM的速度较快,可以保证DSP无等待运行。

网友B:
对于C2000/C3x/C5000系列,部分片内存储器可以在一个指令周期内访问两次,使得指令可以更加高效。

网友C:
片内RAM运行稳定,不受外部的干扰影响,也不会干扰外部。

网友D:
DSP片内多总线,在访问片内RAM时,不会影响其它总线的访问,效率较高。。

网友E:
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片外的设计和电路布局关系相当大,也显得更加麻烦。
支持大RAM

网友F:
了解一些,优点列出来了,缺点呢?

网友G:
缺点就是片RAM太贵嘛

网友H:
我觉得速度更高吧    因为干扰少。。。

网友I:
单片机内部RAM是256B
RAM 随机存储器

网友J:
代码就在片内ram中运行。。。。

网友K:
片外rom是可以在组建电路的时候另外加的。。。。

网友L:
内RAM的速度较快,可以保证DSP无等待运行

网友M:
可以直接读写操作的内部RAM 。。。

网友N:
用来设计高效的DSP系统?

网友O:
发展的片内存储器RAM越来越大

网友P:
RAM可以随机进行读写操作   存储单元的内容可按需随意取出或存入

网友Q:
片内ram装载的是norflash中的内容
现在很多的单片机的ram都非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