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同步信号是个什么样的标准?

楼主(2019-09-08):
RGB信号通过色彩空间转换,变成YUV信号。 但是Y中并没有同步信号(同步头),这个同步信号是个什么样的标准?YUV与RGB之间的数据转换公式网上有很多,我这里所关心的是同步信号(SYNC)。
VGA格式需要H,V,终端设备才能辨认出来图像。
而分量格式中,Y通道需要嵌入同步头(SYNC),终端设备才能辨认出来图像。这个同步信号的格式是什么?我找不到标准。这个与RGB的H,V同步有何关系?比如:SYNC=H&V?
延伸:显示器是如何分离Y通道的同步信号的?

网友A:
哈哈,现在还在上网看帖子的是辛辛苦苦学习的主。

网友B:
自己去搜索ITU601、ITU656看看,靠数据同步的。。。

网友C:
找个能输出YUV的摄像头,连接到示波器上,就很明显的看到同步信号。

网友D:
信号中每一行都包括一定的同步信号  。。

网友E:
适当幅度、频率的脉冲监测电路

网友E:
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片外的设计和电路布局关系相当大,也显得更加麻烦。
支持大RAM

网友F:
它只有1个信号线,但包含了亮度信号和色度信号 。。

网友G:
把同步讯号再分成水平同步讯号和垂直同步讯号了吧

网友H:
只做过VGA的输出    这个有专门的解码芯片吧

网友I:
信号传输?电视是接受信号的?

网友J:
是把RGB转换为YUV后进行传输吗?

网友K:
送到多制式数字解码器进行解码  。。

网友L:
这个还有行同步、场同步。

网友M:
同步信号的信息都被隐含在YUV下了

网友N:
经过行/帧监测电路 就可以得到同步信号。

网友O:
对于YUV4:4:4格式而言,用紧缩格式很合适的

网友P:
将U和V信号值在行(垂直方向)在进行的
经过 YUV422 的数据转化而来的的吗?

网友Q:
可以使用HDMI输出吧  YUV信号还真的没有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