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继电器对电磁阀进行控制,发现电流太大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9-09-08):
用继电器对电磁阀进行控制,发现电流太大单片机复位。。。

网友A:
这一般是继电器的VCC没有处理好,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B:
是,滤波储能电容值太小,继电器VCC离电源端的电源线过长,地回路线过小。

网友C:
在继电器VCC上对地并一个电解电容试试看。

网友D:
典型的干扰问题,加光偶隔离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
继电器本身就起到隔离作用,根本无需再做二次隔离,增加一组电源的成本,只要处理好电源部分,问题就应刃而解。

网友F:
加光耦隔离了,再用NMOS驱动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电磁阀阻值30欧姆,24V供电。

网友G:
这是个典型的辐射干扰问题,电流越大,干扰辐射越大。

网友H:
加光耦隔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I:
是续流二极管的原因,而且瞬间冲击电流特别大!

网友J:
楼主可以加一个电源滤波器,也许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K:
看看复位时,各相关点的电压变化情况.再找原因吧.

网友L:
不会是电磁阀直接接通电源短路吧?

网友M:
多方面原因引起,
1、继电器电容没有加储能电容;
2,PCB layout存在问题,地线、电源线没有处理好。
3、其它问题

网友N:
在单片机和继电器驱动直接,串入一个电阻,布板时电阻要靠近MCU放置。

网友O:
继电器两端加一个隔离二极管,防止电流反流,影响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P:
如果一个二极管效果不好的,可以同时多加几个并联。

网友Q:
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大限流电阻的吧

网友R:
电流瞬时到达10多安培?! ...试试复位处理啊

网友S:
那就限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