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什么其他算法处理要求?

楼主(2019-09-08):
不知道RAM够用不,怎么考虑需要多少的RAM
考虑使用MSP430F148,有2KRAM

但是我一次AD要采1250个数据,而且外围控制功能还有点多

网友A:
外围控制应该不会占用很多RAM空间。。。

网友B:
另外也可以考虑优化代码减小RAM的占用。

网友C:
1.浮点数尽量用除法形式表示  2.乘除运算尽量用加法运算代替   3.多维数组变为一维数组

网友D:
用汇编写驱动     如果还不行就换芯片   换成149的

网友E:
不知道你主要控制什么   还是仅仅485,232通信 。。。

网友F:
这个代码运行也需要ram占用。

网友G:
如果是只是保存数据,使用外部存储器。

网友H:
貌似数据处理有点大,可能处理速度跟不上。

网友I:
这个会影响到执行的速度。

网友J:
这个需要其他外设进行配合吗?

网友K:
貌似外部RAM需要读写,更麻烦啊。

网友L:
不可能保存1025个字节的。

网友M:
不够存储吧,是多少位的数据呢?

网友N:
2K的ram不够的 换成其他的处理器吧

网友O:
可以将数据通过串口保存到电脑上

网友P:
挺难的了,这个有点难度了。

网友Q:
外部控制的计算量怎么样?

网友R:
全部保存在ram不行。需要外部存储器的。

网友S:
上面都是妖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