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升电平造成的?

楼主(2019-09-08):
P1.7使用上升沿触发中断。在仿真运行时,在外部还没有加上中断信号时,会进入一次中断。每次都是这样,是不是由于仿真过程中I/O管脚有上升电平造成的?

网友A:
接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呢?

网友B:
对双极性电压信号转换到单极性输入的ADC,需要对输入电压加一个适当的偏置电压,抬高到正电压范围

网友C:
直接接地或者接高电平,看看还能进中断不?

网友D:
通过1K电阻上拉,还能进去??
是不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E:
由于有一句P1IFG |= 0x00引起的,修改为P1IFG = 0x00就可以了。

网友F:
P1IFG |= 0x00与P1IFG = 0x00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G:
P1IFG |= 0x0; 这一句什么用也没有啊,寄存器内容保持不变啊。

网友H:
是啊,P1IFG =  0x0; 将寄存器清零。

网友I:
|=是读改写
=直接赋值,是不会有读操作的

网友J:
这些操作如果针对RAM是没有实际区别的。。。

网友K:
对,但针对SFR可能就不一样了,具体的取决于SFR说明。。。

网友L:
楼主可以运行时候通过修改DIR标志位,从引脚输出功能切换到输入的时候也会有IFG标志位置起。。。

网友M:
如果全速仿真还是有异常的中断,可以单步执行,实时查看寄存器中标志位的的变化情况。
不用的I/O引脚尽量设置为输出为低电平,防止浮动引脚的异常干扰。。

网友N:
这个需要在输入信号上做下滤波处理的吧。。

网友O:
注意好电平信号的状态的,,该高就高,该低就低的。

网友P:
楼主你这个是状态不明还是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