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恒流源电流控制原理图,有感!

楼主(2019-09-09):
大家好,求一个恒流源电流,要求电压在2-30V的范围内,电流能在1-60A范围内可调。比如电压调在2V的时候 电流能调节的最大范围是0-60A。当电压在30V的时候 电流调节的最大范围是0-20A。最终控制的负载是一个激光二极管。有经验做到的可以加微信(18771107786),发红包感谢!

你这个电源实际上就是做一个直流电源,买一个来的直接,要开发的话费时间费钱。
直接买一个直流电源就好了、

网友A:
控制精度和纹波要求呢

网友B:
这个好像是恒功率啊,但是你要调电压干嘛?要不恒压,要不恒流,要不恒功率。又做成调节电压的,电流又要限制。建议先把线性电源了解一下吧。

只能说你没有真正做过线性恒流源,过高的电压时,会引起发热发热严重(由MOS管消耗功率以热量形式散发出去了),特殊应用,特别是激光等行业,是有不同要求的。所以,他这个要求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