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电源

楼主(2019-09-09):
请问 用三极管控制一个36V电源的关断为什么要搭两个三极管,不可以单片机直接控制T1的关断吗,加上T2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低电压控制高电压在高边端。主要利用BVCEO的电压参数高。耐受得住。

@ysmmm :烧坏IO口
请问 如果我IO口直接接T1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控制高电压在高边端。主要利用BVCEO的电压参数高。耐受得住。

请问 如果我IO口直接接T1会怎么样

如果单片机IO口直接接T1,T1就会一直打开,无法关断. 因为,即使IO口输出高电平+5V,也比35V低很多,这会导致PNP三极管T1导通!

网友B:
如果是短时间开通,可以加粒电容直接用MCU IO口控制。 长时间控制,需要这样两粒晶体管转换一下电平

@wh6ic :多谢指点
@ysmmm :直接接T1,运气好 T1会常通,不受控。 运气不好,可能会烧什么东东
请问 如果我负载接地直接用IO口控制T1,而不用两个三极管转换电平这种电路会怎么样呢
如果Out接负载,负载不接地,接35V,可以只用T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如果我IO口直接接T1会怎么样

只能是低边控制。T1用NPN管。E极接地,

好的 多谢

网友C:
你的单片机能承受36v电压、大电流下工作的话是可以直接控制T1的

网友D:
对于楼主图,MCU的IO直接接T1基极(也包括串电阻接)的话,就算MCU的IO够结实,但能关断T1么?

网友E:
不可以的,单片机高电平对于t1还是导通

网友F:
理论上,只要35V是稳定的,IO口串一个合适的稳压管,然后T1的BE之间并一个电阻,也是能实现不用T2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