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继电器触点保护电路

楼主(2019-09-09):
通用继电器触点保护电路,可能大家遇到同样的疑虑,继电器动作1万次就废了,如果要延长继电器使用寿命,要增加怎样的电路?网上找了下资料,说加续流二极管,吸收电路等。这个只是保护线圈,并不能延长继电器的使用寿命。看看哪些坛友能分享下相关的电路。谢谢

网友A:
触点两端并电容,调整容量,让火花尽可能小.一般先用0.01μF/1000v试,逐渐增减,看火花情况,调得好基本看不见火花.办法较土,很管用.86年用于服装CAD/CAM系统,原本继电器一跳,8035单片控制器就乱套,后来这么一处理就正常了.电容要就近并接.

网友B:
没有标准答案,还得看你触点切换的是什么负载。
无非是让触点开关瞬间没有火花,冲击电流小。
RC吸收电路,估计效果不会太好,对抑制干扰倒是有好处。
有些交流场合,可以考虑控制开关的时间点,在电压最小电流最小点开关,或者用可控硅辅助实现软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两端并电容,调整容量,让火花尽可能小.一般先用0.01μF/1000v试,逐渐增减,看火花情况,调得好基本看不见 ...

要1000V电压吗

tyw
@QWE4562009 :电容直接并在触点两端,越近越好,调整容量,观察火花大小,调到肉眼几乎看不见.没电路.
@tyw :T叔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可参考
tyw
@QWE4562009 :12v就随便弄只50v的
@tyw :我没说是220V啊 T叔 如果是12V的呢
tyw
@QWE4562009 :~220v,峰值314v,放点余量,选400v
@tyw :这个电压如何计算的啊
tyw
630v也行,400v的容易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