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

楼主(2019-09-09):
(图片)

楼主:
dBm dBv和RMS电压的转换图

如上图所示,把扫频仪的跟踪源当作信号发生器用,输出某个频率时的频谱图。这个测量的频谱仪使用的单位是dBV,图中-80dBV查图可知是0.1mV(rms值)
RS&等仪器用的是dBm,对于50欧系统,dBm比dBv高13dB,而对于75欧系统,高11.25dB

楼主:
下面给几个练习:

信号发生器输出正弦波,频率为101k,幅度(峰峰)是0.0283V,根据上面的转换图,计算出是多少dBV.

注:转换图中电压是RMS值,而正弦波幅度是有效值的2.83倍。

---------------------------------------------------------------------------------------------------------------------------------------------------------------------------

幅度设置成0.01V,对应多少dB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