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线性降压恒流电路中MOS管发热严重如何解决

楼主(2019-09-09):
线性恒流降压电路中,控制LED的亮度,mos管作为调整管,压降大,发热严重,怎么解决

加散热吧。。。

网友A:
改为DC/DC恒流控制

网友B:
降低散热通道热阻,增大散热表面积,加快空气流通速度
要么就降低发热量,比如并改串,减小压差,或者改电路为PWM驱动

网友C:
第一,增加散热措施,导热硅脂,散热片什么的
第二,减小通过MOS管的电流
都不行就换个封装,用那种散热比较好的封装型号

网友D:
如果压差大又必须用线性电路,就只好加散热器了。

网友E:
用DC/DC组合线性恒流。
效率与性能并存。
目前时髦DC调光,不闪的。

网友F:
dc/DC设计不合理,EMC会超标,MOS管加强散热,或者增加数量

网友G:
这个恒流是线性的,不是开关型的,mos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压差肯定大,

网友H:
线性降压相对功耗要大。压差越大,功耗越大。

网友I:
如果必须用线性降压,发热是一定的。
可以串个功率转移电阻,把MOS管的一部分发热功率转移到电阻上。

网友J:
先DC-DC降压,再用LDO可行?

LDO过大电流不行

网友K:
能量要守恒啊.
线性的就是要把多余的电压消耗掉, P=UI.
要么减小降压,要么减小电流.
还有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加强散热.大封装,散热片,实在不行上液冷.只要不嫌麻烦,一定能压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