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uclei Studio开发GD32V

楼主(2019-09-09):
从《GD32V——首颗RISC-V内核32位通用MCU》了解到Nuclei Studio支持GD32V,Nuclei Studio是芯来科技基于Eclipse开发的一款支持RISC-V的IDE。这里尝试下使用Nuclei Studio来开发GD32V。
Nuclei Studio可以从芯来科技官网上找到,也可以在gd32mcu下载中心找到,如下:

其中Nuclei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的两个链接都指向了芯来科技的下载中心。
Nuclei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使用说明文档两个链接都指向了:使用NucleiStudio IDE开发GD32VF103的工程,里面说了如何使用Nuclei Studio开发GD32V软件。

进入到芯来科技的下载中心后,把Nuclei Studio下载下来。下载下来是个压缩文件,加压后如下:

里面有两个文件夹、3个文件。其中NucleiStudio就是该IDE所在目录:

ToolChain目录下是开发GD32V所需的工具:

Build Tools目录存放了编译时用到的一些工具,OpenOCD是调试是需要用到的,RISC-V Embedded GCC是编译器。

3个文件中,有一个是JDK安装包,因为eclipse是Java开发的,需要安装JDK,还有个串口调试工具UartAssist.exe,HBird_Driver.exe不确定是什么,不过从名字上看,是某个硬件的驱动。

 这里按照教程《使用NucleiStudio IDE开发GD32VF103的工程》来一步一步创建GD32V的工程,首先打开NucleiStudio,出现如下启动界面:

然后建立Workspace,进入了NucleiStudio的Welcome界面:

在菜单栏中,点击File->New->C/C++ Project:

弹出如下界面:

选择C Managed Build,然后点击Next,给工程命名为gd32v_01,工程类型选择GigaDevice RISC-V C Project,如下:

然后下一步,选择IC:

然后设置编译器路径,编译器为RISC-V Embedded GCC,在目录NucleiStudio_IDE_201908\ToolChain\RISC-V Embedded GCC,即添加目录NucleiStudio_IDE_201908\ToolChain\RISC-V Embedded GCC\8.2.0-2.2-20190521-0004\bin:

然后就建立成功:

接下来对工程一些选项进行设置:

在Project Explorer中,点击工程,右键,然后选择Properties,如下图:

首先设置Build Tools Path,在MCU选项中选择Build Tools Path,,如下图:
点击Browse,选择Build Tools所在目录,在NucleiStudio_IDE_201908\ToolChain\Build Tools,即添加NucleiStudio_IDE_201908\ToolChain\Build Tools\2.10-20180103-1919\bin。
然后设置OpenOCD路劲,在NucleiStudio_IDE_201908\ToolChain\OpenOCD,即添加NucleiStudio_IDE_201908\ToolChain\OpenOCD\0.10.0-12-20190722-0746\bin

选择ld文件,在C/C++ Build下Setting选项中,具体操作如下:

设置完之后,尝试编译,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编译成功如下:

建立的工程默认是控制4个LED的简单程序,我把PA1、PA2、PA3、PA4接上LED,改下代码,如下:

编译成功后,用USB线把板子通过GD-Link接口连上电脑,点击菜单栏中的RUN,成功运行。

网友A:
不是一般的卡,一条汇编指令要等几秒

网友B(2019-10-13):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C:
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E(2020-01-31):
NICE,刚刚开始学这个RISC-V,未来估计都这个架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NICE,刚刚开始学这个RISC-V,未来估计都这个架构了

GD的RISC-V这款价格还没看到优势(淘宝的价格跟E系列  我对比了下,可能需要跟厂家谈) 不过刚开始 研发成本还没摊平回来,后面应该会有优势的。IDE也要跟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般的卡,一条汇编指令要等几秒

换JLINK,仿真速度快很多,1秒差不多可以2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GD的RISC-V这款价格还没看到优势(淘宝的价格跟E系列  我对比了下,可能需要跟厂家谈) 不过刚开始 研发 ...

E系列应该是GD32的简配版,高档的外设都取消掉了,只留了最基本的ADC 定时器,还有些简单的通信模块,价格相对肯定便宜些,E系列偶感觉最大的卖点就是静态电流很低,这个就是最大的卖点。VF版一上来就不一样,该有的高档外设,基本都有了,价格肯定会高些,希望将来出个低配版。

网友H:
竟然第三方的还支持大GD!
这是什么神操作!

网友I(2020-08-19):
使用NucleiStudio IDE开发GD32VF103的工程 这个**有pd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