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往复式高压活塞隔膜泵驱动信号的研究

楼主(2019-09-09):
    管道输送是矿物资源输送的主要方式之一,而往复式高压活塞隔膜泵(文中简称:隔
膜泵)是管道输送机构中核心的部分,对它进行实时监测和维护是很有必要的,其中隔膜
泵中的单向阀属于消耗性原件,是整个隔膜泵中最先被损害的部分。为了防止单向阀故障
导致泵体的损坏,则需对其进行实时监测。本文利用振动信号检测技术,采集单向阀运行
全过程的振动信号,再对其进行以故障识别为目的的振动信号处理分析。针对现场工况复
杂不易铺设电缆、且有线信号采集方式移动性差的缺点,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
STM32F107VCT6和nRF24L01的无线振动信号采集监测系统,考虑到实际工厂环境恶劣,
不适合人长期现场监视设备,故将采集的数据通过以太网的方式传至服务器,实现远程对
单向阀进行实时监测。

楼主:
    1)本系统可以实现多通道并行实时信号采集和高速传输。振动信号采集主要由模拟
信号采集调理模块、数据的无线发送和接收模块、核心控制模块等组成。其中核心控制模
块的设计包括对信号放大电路的增益控制、模/数转换的控制和FIFO缓存芯片的时钟控制。
本文以针对性高、传输速度快、传输数据准确为设计原则,以提高系统的监测性能。
    2)本文根据振动信号采集硬件电路的功能需求,采用模块化的思路,对驱动程序进
行设计。控制实现振动信号采集、USB2.0接口数据传输、无线数据收发和以太网数据发
送功能的实现。硬件电路在驱动程序的驱动下才能采集到振动信号。
    3)本文对采集到的振动信号通过SVD算法进行去噪和特征提取,然后利用BP神经网
络算法对单向阀故障信号进行识别,以判断单向阀的故障。为了提高上位机监测软件对数
据的处理能力和结果的直观显示,使用LABVIEW与MATLAB混合编程的方式,设计上
位机监测软件。该上位机软件可以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结果显示、故障预警及
保存结果等操作。整个系统可以在不干扰隔膜泵运行的情况下实现对隔膜泵的远程实时监
测。

楼主:
    众所周知,浆体管道输送是将矿物细颗粒与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后通过管道运输的形式。
浆体管道线路在建设时一次性投入成本较高,但是在投入生产运行时维护成本是比较低的。
相比陆路、航空、水运来说修建周期短、低能耗、地理因素影响小等优点,可以实现运输
连续、基本不占耕地、少受气候变化影响、没有环境污染、无生态破坏、自动化控制容易、
管理维护方便,因此,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目前,世界各国对浆体管道输送的研究
投入不断加大,使浆体管道输送技术发展非常迅速。

楼主:
    在隔膜泵的工作现场对其机构和工作状况进行仔细研究发现,隔膜泵泵体的损坏主要
是单向阀损坏或隔膜损坏导致的。因此,对隔膜泵的监测可以间接通过对隔膜泵单向阀或
隔膜的监测来反映隔膜泵的运行状况。隔膜泵的吸入和排除阀均为单向的,在实际的工况
环境下单向阀工作时长在1200小时左右,隔膜的工作时长为8700小时左右。表明单向阀
的更换频率是远高于隔膜的,所以只需要对隔膜泵的单向阀进行故障监测便可实现对隔膜
泵的故障监测,从而保证隔膜泵的稳定、可靠运行。

楼主:
    1)要准确选择传感器的测量频率范围,保证单向阀的运行频率处于传感器所能测量
的范围之内,并且满足香农采样定理的要求,以保证数据的准确采集。
    2)系统是对振动信号进行多通道采集,为了保证数据采集的实时、准确性,这就给
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既要兼顾数据采集也要兼顾数据传输。
    3)数据分析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来建立单向阀的正常和故障工况进行对比,这样才能
提高故障识别率,利于单向阀的故障诊断。
    4)工业中的隔膜泵单向阀故障检测没有实际的经验和方法可以借鉴,需要对已展开
的研究方法和实时运行进行改进及在实验中验证。
    5)各种故障数据的采集时间周期比较长,一套单向阀的运行周期是1200小时,每一
次开机运行不一定能够同时出现各种故障。因此,需要长期运行才能收集更多的故障信号
种类。

楼主:
    振动信号采集单元的总体设计思路如图2.1所示。从图中虚线部分围成的框图可以看
出下位机部分有分为振动信号采集与数据传输两大部分组成:振动信号采集单元属于信号
采集部分,信号协调单元和以太网数据发送属于数据传输部分。其中振动采集节点包括;
信号调理单元、数据缓存单元、核心控制单元、USB接口和数据无线收发单元。数据协调
单元和网络数据传输包括;无线数据收发、USB接口、以太网数据发送等电路。离心泵振
动信号经振动传感器采集后经过一系列的数据处理和数据转发后最终由以太网将数据发
往服务器的数据库。

楼主:
    在振动测试系统中振动传感器的选择是比较关键的,而传感器的选择需根据被测对象
的运动特征来确定,隔膜泵机组主要由一台高压电机、一台减速器、一台主泵和输送管道
组成,通过前面的分析,本文确定了机组系统的待监测设备为隔膜泵,因此需对隔膜泵的
参数做一个详细的分析计算,才能选择适合的传感器。
    该往复式隔膜泵是由荷兰GEHO泵业公司生产的TZPM1600型往复式隔膜泵,冲程
n=51 spm,流量Q=114.5 m3/h,压强P=23000KPa,功率=905KW;根据项目中隔膜泵的参
数可以算出隔膜泵正常工作时的单向阀冲击频率[[41]为S1Hz}测试时是将一个往复式隔膜
泵的3个进液阀和3个出液阀全部换为新阀,目前更换单向阀主要是根据工人师傅的经验
进行单向阀的更换,一般单向阀工作的时间周期为1200h,到时间后就会被更换。因此,
本次测试记录分析从新阀换上到工作1200h过程中的振动数据,从而确定单向阀运行出现
故障的阀值。

楼主:
    在机械振动故障诊断研究中,主要研究的是机械部件的运动量,即机械部件在空间上
的位移、速度或加速度量。这些运动量的存在会直接影响机械部件的强度、使用寿命、生
产效率和操作人员操作的舒适性等,当机械出现磨损和故障时,就会通过这些运动信息反
映出来。从理论上说,位移、速度和加速度之间存在着简单而明确的关系,测量哪一个量
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但在实际测量中,往往有许多因素是必须考虑的。
    在工况环境中,如果设备是低频运动时都是采用位移传感器而不使用速度或者加速度
传感器,使用速度或者加速度传感器测量的量需要通过积分才能得到位移,这时测量所产
生的误差比直接使用位移传感器测量的数据误差大,所以选用位移传感器比较合适。与低
频相反,当机械振动频率较高时选用加速度传感器所测量的量比较准确。速度计因为有较
高的灵敏度和便于信号放大而受到重视,它在测量中频振动时,有很高的精度,但近年来
己逐渐被加速度计所代替。其原因是加速度计要比速度计轻得多,而且它有更大的动态范
围和频率范围。传感器选择时,它的频率范围和动态范围是首先要被考虑的因素。特别是
在机械运行工况监测中,其振动信息存在于较广的频段内,其振动大小则在较大的范围内
变动。运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时,对测量值进行积分可较容易得到速度量或者位移量。若
从速度计或位移计的信号经过微分来求得加速度,则要复杂得多,而且往往是不可靠的,
因此本课题中选用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美国PCB公司(PCB  Piezotronics Inc.美国压电有限公司)位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
是世界著名的传感器制造公司,成立于1967年,一直致力于压电测量技术的研究、开发
和产品制造。其出品的加速度、压力、力等传感器及相应的测量仪器,广泛应用于航空、
航天、船舶、兵器、核工业、石化、水力、电力、轻工、交通、车辆和科研等领域。其首
创的ICP型传感器,即内装集成电路电荷放大器,在世界享有盛誉。
    虽然ICP型传感器频率响应相对较窄,但是其灵敏度高、价格便宜而被广泛应用。综
合考虑本项目的参数要求,选用美国PCB公司生产的单轴向、高灵敏度ICP型传感器
PCB352C33,该传感器是将传统的压电传感器内部加置一个电荷放大的微型IC,能够直接
与记录、显示、采集设备相连,简化了系统复杂度,使系统更加精确和稳定,传感器实物
如图2.2所示。该传感器具有以下特点;
    1)结构合理,电路优化,主要元器精度高、噪音低、漂移小,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2)输出使用长电缆线不影响系统测量精度。
    3)输出可以直接用数字万用表、示波器或输出给数据采集器。
    4)传感器为全封闭结构有效防尘、防潮、防有害气体。

楼主:
    模拟信号采集电路用于采集来自隔膜泵单向阀的振动信号,由于ICP型加速度传感器
内置放大电路,所以需要设计一个直流激励源电路。模拟信号采集部分还需要VERF基准、
信号滤波电路、增益放大和模数转换等电路的设计。

楼主:
    传统的压电式传感器采用的信号传输电缆线的长度是固定的,且必须在信号传输电缆
与信号调理电路之间添加电荷放大器。这种系统设计成本较高、信号传输电缆对信号的影
响较大。为此,采用ICP加速度传感器,该种传感器是内置信号放大IC的,所以传感器工
作时必须为它提供一个恒流源作为激励。根据系统设计的需求,传感器需要DC一24V 4mA
的恒流激励源。
    本文选用LM334H作为恒流源控制芯片,其产生的电流与温度依赖性、零漂移可以通
过二个额外的电阻和一个二极管解决。LM334H拥有浪涌保护、功耗低、斜坡生成等特性。
工作电压为1V口40V . 0.02% / V电流调节、电流范围为1叭可编程至1 OmA调节、士3%的
初始精度等特性。
    使用LM334H与两个电阻、一个二极管构成的一个恒流激励源产生电路,电路如图2.5
所以。

楼主:
使用REF1004产生基准电压,经过R17 ,  C22构成RC滤波。进入OP350运放,运放在这
里做跟随器,放大倍数为1,作用有两个,首先,提高基准电压的输出能力(原因:REFl 004
经过R17之后,电流的输出能力非常低)其次:降低基准电压的噪声。

楼主:
    前置放大是指置于信源与增益放大之间的电路或者电子设备。前置放大器是专为接收
来自信源的微弱电信号而设计的,由于前置放大器输入信号较微弱,需要先被放大到一定的
电平才可以到其它级上,接收的信号先以较小的增益放大。
    由于运算放大器集成度高、封装小、高性能,因此很多前置放大电路都都采用这类芯
片。本电路设计使用的是AD8065AR芯片,该芯片属于FastFET放大器,此类放大器为电压
反馈型放大器,提供FET输入、性能出色、易于使用。
    AD8065AR是单路放大器,这些放大器采用ADI公司特有的XFCB工艺制造,工作噪
声极低(7.OnV/MHz和0.6 fA/}Hz ),输入阻抗较高。AD8065AR具有SV至24V的宽电
源电压范围,可采用单电源供电,带宽为145MHz,适合各种应用。此外,这些放大器还具
有轨到轨输出,使其功能更加多样化。前置放大电路如图2.7所示。

楼主:
    振动信号经由采集节点采集后先传送到协调节点,协调节点通过网络的方式将所有的
振动数据传输到服务器,为了提高系统的实用性,本系统提供了三种数据传输方式,USB
块传输方式、基于nRF24L01的无线传输方式、基于以太网的数据传输方式。

楼主:
    nRF24L01是Nordi。公司生产的一款基于2.4G的无线通信芯片,属于真正的GFSK单
收发芯片,该芯片采用基于Nordic公司的Enhanced Short Burst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可以实
现点对点或是1对6的无线通信。无线通信速度可以达到2Mbps。通过IRQ引脚就可以控
制该模块进行数据的收发功能,因此该芯片比较适合用来搭建采集节点与协调节点之间的
短距离无线通信网络。
    VCC引脚的输入电压为1.9V ^-3.6V之间芯片才能正常工作,高于3.6V将会烧坏芯片。
一般为电压3.3V左右。在控制和数据传输方面,分别为CSN, SCK, MISO, MOSI, IRQ,
CE。各引脚使用如下;
    CSN:芯片的片选线,CSN为低电平芯片工作。
    SCK:芯片控制的时钟线(SPI时钟)
    MISO:芯片控制数据线(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 )
    MOSI:片控制数据线(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 )
    IRQ:中断信号,实现通信时主控芯片通过IRQ发送信号实现处理器与nRF24L01之间
的通信。
    CE:芯片的模式控制线。在CSN为低的情况下,CE协同nRF24L01的CONFIG寄存
器共同决定nRF24L01的状态。

楼主:
    振动信号采集节点采集振动信号的采样频率为2560HZ,当系统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的
数据,而基于SMT32F107VCT6和nRF24L01的无线通信平台的数据传输带宽是有限的。为
了使大量振动数据能够快速、准确的传输,则必须在数据传输之前先对振动数据进行压缩
处理[[48]。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数据中会有很多时间、空间、结构等浪费,这些浪费即为所
对应的时间、空间、结构等冗余度。因此,数据压缩即为丢弃数据中的冗余度,即为丢弃
数据中可以使用算法推理出来的部分信息,而保留不能推理出来的信息。根据本文系统设
计的需求,使用动态哈夫曼算法对采集的振动信号进行压缩。

楼主:
    动态哈弗曼算法是根据数据中字符出现的概率不同进行编码的,如果在数据中出现的
相同字符较频繁时,则使用较短的编码表示这段数据;如果相同字符出现次数较少时用较
长的编码表示,由于出现较为频繁的字符在数据中被压缩后整个数据变短,字符次数出现
次数较少的字符在数据中被压缩后数据变长,在对整个数据压缩过处理过程中压缩了数据
所占内存空间的大小,从而数据传输时节约了无线通信资源。
    本设计中,X(n)表示所要压缩的信号序列,根据两次采样信号序列的值可以得到
Y}n}=X}n)-X(n-1}的差值。因为X(n)和X}n-1)为不同时刻对同一对象的采样结果。
因此,两个信号序列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先对信号作预处理,再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对数据
进行处理后便能得到正常条件下X(n)和X}n一1)的相对偏差值,也即是Y(n)的值。动态哈
弗曼算法实现数据压缩的流程如图3.4所示。

楼主:
    因为实际生产车间的布线是有严格要求的,如果直接布线会导致现场混乱,不利于安
全生产。为此,采用无线传输方式是减少布线的有效方式,使其振动信号采集节点的安装
更加灵活和方便。无线数据传输采用nRF24L01芯片作为数据收发方式,为了增强系统的
现场实用性,系统同时设计了基于USB2.0接口的块传输方式。由于生产车间环境恶劣,
不适合让人长期在生产车间监控,所以采用无线网络方式,将采集的数据通过协调节点融
合后通过以太网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实现远程高效地对隔膜泵的运行状况进行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