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竞赛] HMI和wireless烧程序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9-09-09):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一只小猪 :首先确保LINK已经连上目标芯片;以下情况需要注意:1. 进入STOP,Standby等低功耗模式;2. SWD 接口的SWCLK & SWDIO 对应的GPIO被复用为普通GPIO;3. 目标芯片被烧录了错误的程序;以上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跳 Boot方式进入到ISP Boot , 保证LINK连接到目标MCU, 做全片擦除;再把Boot换回去从重新上电,一般都可以正常连接&烧录;
你选的芯片是M3吗,还有bebug调试那里需要选择MM32link,希望对你有帮助。MM32link调试的那个需要在灵动微官网下载相应的安装包,
兄弟,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太难了

网友A(2019-10-12):
供电正常吗

网友B:
是不是时钟问题

网友C:
没有识别出来芯片?

网友D:
难道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E:
换一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F:
看着好像问题不少啊

网友G:
会不会是仿真器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