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锂电池保护芯片,两节锂电池保护IC

楼主(2019-09-09):
PL7022/B 是一款基于 CMOS 的双节可充电锂电池保护电路,它集高精度过电压充电保护、过电压放电保护、过电流充电保护、过电流放电保护、电池短路保护等性能于一身。
正常状态下,PL7022/B 由电池供电。当两节电池电压(VBATU/VBATD)都在过电压充电保护阈值(VOCU/D)和过电压放电保护阈值(VODU/D)之间,且其 VM 检测端电压在过电流充电保护阈值(VECI)和过电流放电保护阈值(VEDI)之间,此时PL7022/B 的 COUT 端和 DOUT 端都输出高电平,分别使外接充电控制N-MOSFET 管 Q1 和放电控制 N-MOSFET 管 Q2 导通。这时,既可以使用充电器对电池充电,也可以通过负载使电池放电。
PL7022/B 通过检测两个电池电压来进行过充/放电保护。当充/放电保护条件发生时,COUT/DOUT 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使 Q1/Q2 由导通变为截止,从而充/放电过程停止。PL7022/B 对每种保护状态都有相应的恢复条件,当恢复条件满足以后,COUT/DOUT 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 使 Q1/Q2 由截止变为导通,从而进入正常状态。
PL7022/B 对每种保护/恢复条件都设置了一定的延迟时间,只有在保护/恢复条件持续到相应的时间以后,才进行相应的保护/恢复。如果保护/恢复条件在相应的延迟时间以前消除,则不进入保护/恢复状态。当 VM 小于-5V,VDD 从 0V 升高至正常值时,芯片将进入快速检测模式,缩短延迟时间,并禁止过电流充电保护功能。过电压充电检测和过电压放电检测延迟时间会缩短到将近 1ms,这能有效地缩短保护电路 PCB 的检测时间。当 VM 升高至 0V 以上时,芯片将退出快速检测模式。

特点:

l   两节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的理想保护电路

l   高精度的保护电压(过充/过放)检测

l   高精度过电流充电/放电保护检测

l   低供电电流

l   在低功耗模式,不接充电器情况下,可自动恢复状态

l   电池短路保护

l   可选择多种型号的检测电压和延迟时间

l   缩短延迟时间测试功能

l   0V 电池充电功能

l   极少的外围元器件

l   超小型化的 SOT23-6 封装

应用:

l   两节锂电池的充电、放电保护电路

l   电话机电池或其它两节锂电池高精度保护器

双节锂电池串联管理系列选型表

  型号

封装
功能
  PL7022B

SOT23-6
双节4.2V锂电池串联保护电路
  PL7022

SOT23-6
双节4.35V锂电池串联保护电路
  PL7501C

ESOP8
升压型双节锂电池串联充电电路(VIN:5V
  PL7222

ESOP8
降压型双节锂电池串联充电电路(VIN:9V
深圳市百盛新**半导体有限公司   FAE技术支持

网友A(2020-02-22):
晕 在我帖里面找偶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