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USB转485的A B脚向RJ45插座发送数据,另一端网线接收

楼主(2019-09-09):
发送端的 A B脚和RJ45引脚要怎么连接?只是借用RJ45口收发485数据,还需要使用其他芯片吗?

楼主:
学生党,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生党,求解答

如果你只是用了RJ45插座的硬件,也就是这个插座体,那么我们只需要找到双绞线的位置,AB可以自己定义,比如采用1-2 或者 3-6  这样典型的100MHz网线做法,空余的线可以直接接GND,反正2头用1-2的 大家都1-2 然后AB别搞错就成,这样直接拿做好的网线,你就可以当正常的双绞线传输AB信号了,至于接口,你USB-485内部已经带接口芯片,是不需要另外增加什么东西的,我们做长距离测试,经常就用网线的其中一对双绞线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用了RJ45插座的硬件,也就是这个插座体,那么我们只需要找到双绞线的位置,AB可以自己定义,比 ...

谢谢,是485的A B脚接RJ45接口的1 2脚,RJ45其他脚接地,然后网线另一端的 1 2脚就能接收到485数据了吗?我只是借助一下RJ45插座,那什么型号的RJ45插座适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485的A B脚接RJ45接口的1 2脚,RJ45其他脚接地,然后网线另一端的 1 2脚就能接收到485数据了吗? ...

是的,485接水晶座的12线,对方的水晶座的12线就可以收到AB信号。当然距离远了终端匹配电阻什么的可不能省。
这种做法很早就有了。
网卡插座成本不高,而且天然的内部有双绞线,直接哪来用就是了不是?
至于插座,RJ45座子必须是无源的没有内部变压器的,这种才能用到这里,这种座子也是市场上最多的,其中无非就是采购价格有区别,镀金的,抗氧化,耐久性会好很多,同时网线头子也很重要哈,想耐久性好的的,也得采用镀金水晶头。一般1U的镀金就够了,2U 3U贵好多,效果感觉没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485接水晶座的12线,对方的水晶座的12线就可以收到AB信号。当然距离远了终端匹配电阻什么的可不能 ...

噢,谢谢啦,我用的RJ45是带变压器的,怪不得不行。

网友B:
RJ45是插座型号,主要用于以太网接口,当然也可以用于485或其它接口,但因不是专用,所以引脚需要自行定义。但为可靠起见,应选择同一双绞线对,这样压线时可按照以太网的线序进行,通用性更好。不过,使用环境中如有带以太网接口的设备,应避免使用RJ45接口,免得容易插错造成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485接水晶座的12线,对方的水晶座的12线就可以收到AB信号。当然距离远了终端匹配电阻什么的可不能 ...

再问一下,如果发的是串口数据,接线时是 RJ45 1脚接TD+ 2脚接地 其余脚接地。另一边RJ45 1脚接RD+,其余接地。这样能成功收发数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如果发的是串口数据,接线时是 RJ45 1脚接TD+ 2脚接地 其余脚接地。另一边RJ45 1脚接RD+,其余 ...

标准的说法,直接串口信号和232标准,则就是TXD  RXD  ,485则为A 和B。TD+? RD+,串口数据?这又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说法,直接串口信号和232标准,则就是TXD  RXD  ,485则为A 和B。TD+? RD+,串口数据?这又是什么 ...

就是串口信号的TXD RXD,用RJ45 的1 2脚可以传输吗?

网友C:
如果你用485的话,要用到电平转换芯片。单片机出来的是串口信号TXD RXD,是TTL电平标准,要变成485电平标准的话,需要一个芯片。RS485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串口信号的TXD RXD,用RJ45 的1 2脚可以传输吗?

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非平衡驱动的原因,距离、抗干扰、波特率都受很大限制,而且,这时候,建议采用2对双绞线分别传输RXD TXD,双绞线的另外一根,连起来接GND,提供少许的抗共模干扰能力,所以,这时候,得用12 36 2组线了,传输线另一端应该接比较小的上拉电阻,降低阻抗以尽量提高传输波特率和距离、抗干扰能力。
这在工程中是一种不可靠应用,完全没法保证传输的误码和距离,而485芯片并不贵,只是为了节省485接口芯片这样做,可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非平衡驱动的原因,距离、抗干扰、波特率都受很大限制,而且,这时候,建议采用2对 ...

谢谢解答,为什么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接口不能用?它是对数据做了什么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非平衡驱动的原因,距离、抗干扰、波特率都受很大限制,而且,这时候,建议采用2对 ...

中秋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非平衡驱动的原因,距离、抗干扰、波特率都受很大限制,而且,这时候,建议采用2对 ...

为什么 RJ45内置的网络变压器会影响 我传输的485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RJ45内置的网络变压器会影响 我传输的485信号?

这些问题不像搞硬件的学生该问的,很基础的东西。
网络线的网络信号是高频信号,高频变压器当然可以传输。
485信号是数字信号,相对于网络信号,频率较低,才几十几百K的,网络插座的变压器当然无法通过。
就好比市电变压器,传输低频的。有线电视的高频变压器,可以传输几百兆以上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问题不像搞硬件的学生该问的,很基础的东西。
网络线的网络信号是高频信号,高频变压器当然可以传输 ...

我不是搞硬件的,我用函数发生器向 1,2脚发出 10MHZ的方波经过RJ45自带的网络变压器,为什么网线另一边测的是10MHZ的正弦波?只有一边有网络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搞硬件的,我用函数发生器向 1,2脚发出 10MHZ的方波经过RJ45自带的网络变压器,为什么网线另一边测 ...

你找一个没有网络变压器的RJ45插座即可,直通即可。
网络变压器有一定的频带响应的,不适合传输低频也不适合传输很高频率,有带通的特性,10M的方波,去掉了高次谐波,就是10M的正弦波了。
你的信号发生器有一定的内阻,网络变压器是电感负载,网线有一定阻抗和分布LC,还得看你的负载,这个说起来复杂了。
任何传输线,都只适合传输一定频带的正弦信号,方波包含很宽的频带,长距离后只剩基波或者低次谐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找一个没有网络变压器的RJ45插座即可,直通即可。
网络变压器有一定的频带响应的,不适合传输低频也不 ...

问一下,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 一般通过最低频率是多少?RJ45手册哪个参数能看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 一般通过最低频率是多少?RJ45手册哪个参数能看到? ...

你自己看看附件,最好要到你用的RJ45插座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