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线性稳压电源Iadj如何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9-09):
这个电流不是计算的,是芯片参数决定的,具体的必须看你采购的那家芯片的官方数据表
Adjust Pin Current                 50     120     µA   静态电流
Adjust Pin Current  Change     0.2       5     µA   电流变化值

只要采用回路设计工作电流设计合理,比如,采样2电阻最大功耗那个设计为0.25W  比如你这里大约的641/.25=256 取300欧姆  则工作电流=9-1.25/300=25.8mA 最大变化5uA  已经是5000倍以上,直接无视,而静态电流产生的影响 120uA/25.6mA=4.7‰  也可以无视了。直接按照  1.25/OUT来算就成了。
只有到你电阻用的太大,静态电流足以以1%甚至更大程度的影响精度时候,你才应该考虑这个参数,所以,我们在电阻功耗可能的范围内,尽可能的让采样回路电流大一些是必须的,毕竟芯片的静态电流是有离散性的,哪怕你设计时候计算进去了,当离散性变成足够影响你输出的时候,就不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不是计算的,是芯片参数决定的,具体的必须看你采购的那家芯片的官方数据表
Adjust Pin Current    ...

这回答真好,理解了,谢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