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关于运算放大器噪声增益的讨论

楼主(2019-09-09):
关于运算放大器噪声增益的讨论

    在我们平时的设计中很少用到噪声增益这个概念,因为它通常并不是多么的重要,忽略它对我们的设计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少考虑它。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在这个问题上出错,这时我们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了。

  来看这样的一个电路:

  首先我们把两个开关都拨到上面的时候称为CASE1,都拨到下面的时候称为CASE2。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同相放大电路和反向放大电路。

  在CASE1的情况下,信号增益为1+R1/R2,在CASE1的情况下,信号增益为-R1/R2,这两个电路的反馈是一样的,反馈系数都是R2/(R1+R2),所以他们的噪声增益都是(R1+R2)/R2。

  而增益带宽积的表达式为GBP=Gn*B,所以两种情况下的带宽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对反向放大器是很不利的。信号放大了R1/R2倍,带宽却减小了1+R1/R2倍。

  所以当我们在设计运放电路时,在增益带宽积的问题上只考虑电路的噪声增益就可以了,而与电路的放大模式无关。

  分析模拟电路必须认识到:什么增益、稳定性、带宽之类,都是电路自身的内因,而输入信号一类的是外因。所以同相放大器和反相放大器其实是一个电路,两者的带宽其实应该完全一样,那一点点差异是别的原因。同相放大器和反相放大器归一,才有了所谓的噪声增益。

网友A(2019-10-12):
运放低噪声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B:
集成运放电路中的干扰噪音如何产生,怎么消除?

网友C:
如何计算同相配置运算放大器的噪声

网友D:
怎样降低集成运放中的噪声?

网友E:
电源中会带入很多噪声的。

网友F:
如何减少运放的噪声误差

网友G:
必须注意到运算放大器及其电路中元器件本身产生的噪声与外界干扰

网友H:
运放电路设计中降低电源噪声的主要措施包括: 通过去耦、滤波等措施降低电源输出的纹波和噪声成分。

网友I:
一般用作各类无线电接收机的高频或中频前置放大器

网友J:
运放 噪声增益是大好还是小好?

网友K:
怎样降低运放电路中的电源噪声

网友J:
输出很多噪声怎么办

网友B:
运算放大器的噪声会对电路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I:
用噪声大的运放在放大微弱信号时,噪声将淹没有用信号

网友C:
如何减小运放的噪声

网友H:
改善设计,提高电源电压调整率。

网友D:
如何界定低噪声运算放大器

网友G:
噪声对放大结果有比较大的影响

网友E:
需要的话,在市电输入端要加电源滤波器,输出加pi型滤波器

网友F:
运放输入电压噪声和输入电流噪声怎么转换

网友K:
运放的噪声频谱密度是输入还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