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采样

楼主(2019-09-09):
大神些,咨询一下,运放出来的信号经低通滤波后进单片机AD,当前端小信号消失后感觉采样到的电压不能恢复到0,这是咋个回事呢?是不是低通滤波电压有影响呢?求指导。

网友A:
多长时间回不到 0 ?
电解电容滤波?有一定可能回不到 0,正常现象。
  不行就软件强行设置为 0 好了。

网友B:
应该是滤波电容上的电荷不能泄放掉的原因

网友C:
运放本身输出的低电压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