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双节锂电池保护芯片,双节锂电池保护IC-PL7022

楼主:
    PL7022/B是一款高精度的双节锂电池保护电路。正常状态下,可以对电池进行充电或放电。 PL7022/B 一直检测两个电池电压以及 VM 端和 VSS 端的电压差,当某个电压超出正常阈值范围时,充电控制端 COUT 或放电控制端 DOUT 由高电平转为低电平,从而使外接充电/放电控制 N-MOSFET 管 Q1或 Q2 关闭,充电/放电回路被“切断”,即 PL7022/B进入相应的保护状态。PL7022/B支持以下 4 种保护模式。
   l 过电压充电保护状态 (OC)
   l 过电压放电保护 (OD)/ 低功耗状态 (PDWN)
   l 过电流放电保护(EDI)/ 电池短路保护状态 (Short)
   l 过电流充电保护(ECI)
    当 PL7022/B在某一保护状态时,如果满足一定条件,即恢复到正常状态。下面对各状态进行详细描述。

正常状态:
     在正常状态下, PL7022/B 由电池供电。 当双节电池电压(VBATU/VBATD)都在过电压充电保护阈值(VOCU/D)和过电压放电保护阈值(VODU/D)之间,且其 VM检测端电压在过电流充电保护阈值(VECI)和过电流放电保护阈值(VEDI) 之间,此时 PL7022/B 的 COUT 端和 DOUT 端都输出高电平,分别使外接充电控制 N-MOSFET 管 Q1和放电控制 N-MOSFET 管 Q2导通。这时,既可以使用充电器对电池充电,也可以通过负载使电池放电。

USB:5V输入,给两节串联的锂电池升压充电芯片-PL7501C
与PL7022B两节串联的锂电池保护芯片,组合电路如下:

DC :9V,12V输入,给两节串联的锂电池充电芯片-PL7222
与PL7022B两节串联的锂电池保护芯片,组合电路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