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哪个FPGA可以驱动MIPI DSI

楼主(2019-09-09):
给推荐一个价格便宜,能跑300-500Mbps的芯片?
能跑1Gbps 最好可以SPI  读写外接RAM ,有高速数据传输IO就可以,其他功能不需要MIPI接口电压是1.8v,所以fpga的相关IO也要可以设置成1.8v

XC6SLX9  可以吗?

网友A:
lattice的Crosslink系列啊,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ttice的Crosslink系列啊,便宜好用!

多少钱一个?不会用啊

网友B:
在一个解决方案中看到过littice的   确实支持
xilinx只有较新系列型号中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