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稳定性分析

楼主(2019-09-09):
系统稳定性通常特指BIBO,对于集总参数线性电路已有完备的稳定性判据,而针对某些特殊情形则还有相应的简化判别方法。

关于线性系统的稳定性及其判据,下帖已经给出相应的论述:

剖析《模拟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6-1.html

楼主:
这里将针对运放电路,给出一些补充内容。先看看上述帖子内关于反馈放大器的信号流图相关内容。

楼主:
反馈理论中的环路增益概念非常重要,下面给出特殊情形下的环路增益幅频和相频特性图。

楼主:
下面就看一个运放电路,注意在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并联了一个阻抗为Z的“器件”。

楼主:
注意上述内容还未涉及到运放电路的稳定性。下面考虑并入一个电阻R,看看其对稳定性的影响。

楼主:
先看看反馈系数与并入电阻R的关系。

显然,当R减小时,反馈系数的摸|F|随之减小。

楼主:
下面考察相应的环路增益T。

注意上面给出了|A|与1/|F|的交汇点角度

楼主:
由上述可见,随着R的减小,系统将稳定或稳定裕度增加。对于某些要求反馈系数小于某个特定值才稳定的运放而言,这是一个减小反馈系数(增加稳定性)的方法之一。

楼主:
下面考虑“并入电容”(实际上是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看看其稳定性问题。

按上图所示,不稳定(或稳定裕度不足)。

楼主:
在上述基础上,考虑加入补偿电容。

显然,加入补偿电容后,电路稳定(或稳定裕度增加)。

楼主:
上述“并入电容”实为电路的分布电容,下面给出其一般图示。

楼主:
由于涉及到实际电路的分布参数特性,所以相关电路的补偿电容不可能由“原理图”确定,通常根据常规的器件封装和电路布线,给出“经验值”。

楼主:
此帖给出了运放电路的稳定性分析方法,其中针对电路的分布参数特性给出了集总参数近似分析。严格意义上说,分布参数系统的稳定性理论与集总参数系统不同,其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方法。

网友A:
后面部分,模仿的是Tim Green 的套路:

这个只能在仿真器里玩一玩。

网友B: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aring this with us!

网友C(2019-11-01):
引用 网友A:
后面部分,模仿的是Tim Green 的套路:

为啥不好使?有心得大家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