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浮点转hex问题

楼主(2019-09-09):
在一个传感器项目里,传感器结果是浮点,我想通过hex传出来,
uint8_t Horas[4];
    sei();
bh1750_init();

    for (;;)

    {

         float V=314.15;

     Horas[0]=((uint8_t*)(&V))[3];
     Horas[1]=((uint8_t*)(&V))[2];
         Horas[2]=((uint8_t*)(&V))[1];
         Horas[3]=((uint8_t*)(&V))[0];
        softuart_send(Horas);
大家能看的明白上面的套路吗?网上找的历程,传出来的数,无法理解314.5应该输出啥呢

网友A:
这是直接传原始码(任何数在计算机内部都是二进制,你把它当成什么数它就是什么数,取决于使用者),接收到后近按顺序放进32位数里面,然后强制当成浮点数即可

建议使用联合体,那样更直观

网友B:
发送  memcpy(Horas,(uint8_t*)(&V),4);  直接发送
解析  memcpy((uint8_t*)(&V),Horas,4);  浮点型V的值就是你的数据,不用管

网友C: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大小端需要注意,如果不一致,需要转换

网友D:
实际上, 直接将地址强制转换成  char*, 就可以传输了

网友E:
网上有个浮点转16进制的软件,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