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80V电机和一个220V电机如何接线分配?

楼主(2019-09-10):
输入电源是AC380V 三相五线,现在有一个380V的4kw电机,和一个220V的8kw电机,接线该如何分配呢?1、380V可以直接接三相电。
2、220V电机可以从三相中分离出来一相与中性组成220V接8kw的电机。
3、这样的接线方式会不会造成三相的不平衡?毕竟单独分离出来的这个相线与其它两相的电流差的有点太大了。

请各位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一般8kw大马达都会有星形或三角形接法供用户选择,220v是星形接法,换成三角接法就是380v了.这是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8kw大马达都会有星形或三角形接法供用户选择,220v是三角接法,换成星形就是380v了.这是上策.

...

我这个4kw和8kw实际是由多个电机并联而成总负载的,并不是只有两个电机。 4kw是接380V的变频器然后控制20个200W的交流电机,8kw是20个400W的伺服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4kw和8kw实际是由多个电机并联而成总负载的,并不是只有两个电机。 4kw是接380V的变频器然后控制20 ...

晕,那就平均接入三根相线吧.哈哈,很少见到这么搞的.中线用粗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那就平均接入三根相线吧.哈哈,很少见到这么搞的.中线用粗点的.

见笑了啊,因为我现在用的伺服是220V控制的,所以就想用220V供电,那就伺服驱动器主电源用380V的,然后控制分一组小功率的220V就足够了。

网友B:
220V电机数量多了就好办了啊,平均分布到三相上就容易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电机数量多了就好办了啊,平均分布到三相上就容易平衡了。

要平分的话,布线比较麻烦点,之前是想走几根主线,然后再分到各个小电机。      现在是220V的小电机 ,接成三角接法,然后用一个380的变频器控制,多个伺服,也改成380V驱动。这样就全部改成380了,就控制接一个220v的就好了,功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