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源电流如何确定?

楼主(2019-09-10):
如何确定运放电源需要多大的电流? 比如 这个-6V只是专门给运放供电的,那么如何确认这个运放对于-6V电源的电流的需求呢?

楼主:
是用120MW/15V=8MA,6MW/3V=2MA, 2-8MA之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120MW/15V=8MA,6MW/3V=2MA, 2-8MA之间吗?

只需要评估运放自身耗电+对地回路耗电就可以了;
运放自身耗电看规格书最大值,上面电路对地回路也就看Vo输出负载,其他部分的耗电都是uA级,在mA级供电上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评估运放自身耗电+对地回路耗电就可以了;
运放自身耗电看规格书最大值,上面电路对地回路也就看Vo ...

请问,我上面发的这个运放电路,对地应该是没有回路, 只要考虑自身耗电,那么自身耗电是否就是我上面发的那个计算?还是看别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上面发的这个运放电路,对地应该是没有回路, 只要考虑自身耗电,那么自身耗电是否就是我上面发 ...

就是上面的算法,规格书中应该有个功耗曲线,可以根据功耗曲线来确定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上面的算法,规格书中应该有个功耗曲线,可以根据功耗曲线来确定耗电 ...

您好,是否是这个曲线, 这个是说正负压差对应的功耗把, 等于按我正负6V供电,我就取12V这个时候的功耗是吗?

正负极的电源,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是否是这个曲线, 这个是说正负压差对应的功耗把, 等于按我正负6V供电,我就取12V这个时候的功耗 ...

是的

网友B:
还得考虑输出负载的影响, 输出负载的电流也是要从电源获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考虑输出负载的影响, 输出负载的电流也是要从电源获得的

嗯嗯, 谢谢。

网友C:
电流负载大小,只需要考虑2个参数:
1、运放本身静态电流。
2、可能输出的最负值和输出所接负载产生的电流。
这2个加起来,就等于运放所需要的最大负电源的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