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可以用PWM控制固态继电器调控温度吗?

楼主(2019-09-10):
本人在开发一款烤箱,硬件工程师选择了固态继电器控制2400W的加热管,我想用PID调节功率来控制温度。
现在有点担心固态继电器能不能支持高频率通断?规格书上说该型继电器通断周期不能低于10ms,那么如果我用50ms周期的PWM控制继电器,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继电器寿命?有没有人在实际项目中这么做过?

网友A:
PID 控制温度,都是分钟级别的。。。你竟然使用50ms的周期?

话说,使用有触点的继电器,都可以完成温控PID...

网友B:
PwM周期秒级完全够用了,不用到50mS级别!当然如果分钟级够用也可以,我的看法分钟级有点夸张了!  现在的固态继电器一般是过零点触发的,也就是说你用50mS的PWM周期,有10毫秒是可能触发,也可能不触发的,这个误差太大了,所以PWM周期太小反而控制效果不好,但是PWM周期太大当然控制效果也会差,一般在秒级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 控制温度,都是分钟级别的。。。你竟然使用50ms的周期?

话说,使用有触点的继电器,都可以完成温控PI ...

我是想用50ms周期的PWM,通过调整占空比来控制SSR的输出功率,就像调整占空比对电机进行调速一样。根据误差值增加功率或降低功率来调控温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50ms周期的PWM,通过调整占空比来控制SSR的输出功率,就像调整占空比对电机进行调速一样。根据误 ...

不知道这种方案可不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种方案可不可行

不是完全不行,只是实际效果可能会比较差,理由请参考板凳那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周期秒级完全够用了,不用到50mS级别!当然如果分钟级够用也可以,我的看法分钟级有点夸张了!  现在的 ...

本人这块纯新手,有个疑问,如果是分钟级,在保温阶段会出现继电器过几分钟就开关一次的情况,比如我做的第一版用的是有触点继电器,调控时间就是分钟级的。在保温阶段为了维持温度稳定继电器过几分钟就会通一次,每次通个1分钟再断开。这样就相当于2400W的设备过几分钟就要开关一次,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这块纯新手,有个疑问,如果是分钟级,在保温阶段会出现继电器过几分钟就开关一次的情况,比如我做的 ...

  触点继电器采用分钟级周期是因为继电器触点寿命比较短,固态继电器没有这个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继电器采用分钟级周期是因为继电器触点寿命比较短,固态继电器没有这个担心! ...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B:
  不客气,现在的学生尽管功利心比较强一点,但很多还是很好学的,比不少保守的老电工强,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网友A:
使用DAC的 4-20mA或者0-5V调功器即可!这个很好用的!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就是用来调功的,10ms没有问题的。不过驱动2400W的加热管就没试过了,应该要加散热片了

网友D:
看用什么方法检测温度?一般温度检测滞后10S以上,所以你的控制周期要大于检测周期,否则温度会过冲严重。固态毫秒级开关是没问题的,可以看看技术手册中参数和原理方块图

网友D:
呵呵,没看全帖子,用这个调功是可以的,但你控制周期要长些

网友E:
这种工作方式的温控仪已经烂大街了  楼主不妨搜索一下

网友F:
50ms太短了。固态继电器没有寿命的概念,只有MTBF的概念。机械继电器有寿命的概念,国产的我用过的基本上10万次以上就不行了,簧@#%$片金属疲劳。

网友G:
常规使用,可以,用过,没问题,时滞需要算法里好好调调

网友:
固态继电器一般是igbt或者mos结构,完全ok的

网友F(点评):
胡说八道

网友F:
固态继电器就是过零的可控硅,通电是10ms的整数倍。你用50ms的PWM控制,结果只能是50ms周期内只有10ms、20、30、40、50ms这5种选择,两次控制周期直接的差异高达20%未必能得到稳定的控制结果。

网友H:
首先你要了解一下:固态继电器的类型,它分为:过零型和随机型 随机型就是,控制信号输入的瞬即,固态继电器就导通。

过零型应该就是,控制信号输入的瞬即,固态继电器并不立即导通,而是要等到输入的交流电源过零(正弦波过零点)时固态继电器才导通。
然后再看你的控制方法,你如果输出pwm时候,同时检测过零点,配合的pwm,那么你可以用过零型,你要是不检测过零点,直接pwm控制,那必须随机型

网友F(点评):
胡说八道,PWM周期远大于10ms的时候,过零型随机型都能用,用你的脑子,如果有的话,想一想。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F: 大于10ms当然是都可以用,过零检测周期就是10ms,请你仔细看我说的什么,不要上来就喷!键盘侠!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F: 而且我是在回复楼主,不是接着你的回答来回复你的,语境要搞清楚!用你的脑子,如果有的话,想一想。

网友I:
用可控硅会好点,可以线性调温

固态继电器就是用可控硅+光耦拼凑出来的。

网友J:
用高频率mos管,

毫无意义的废话。

网友K:
采用成品固态继电器的,一般是批量比较少的产品,模块化的产品,或者大功率的。
普通场合,几千瓦的,直接一个MOC3081+可控硅即可,成品很低,不懂硬件原理,别人说啥,你也不会真正懂的。

网友L(2019-10-12):
对这个理论已经不熟悉了  哎

网友M:
还没做过这样的项目

网友N:
间隔太短了

网友O:
用继电器 还50ms  时间上不好处理

网友P:
你这个选的器件不合适

网友Q:
固态继电器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