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gd32片内flash的问题

楼主(2019-09-10):
GD32F4XX系列CPU,手册中的片内flash有写code area区域512K,data area  2MByte。
请问这个code和data区域有区别吗?data区域能当程序空间用么。

网友A(2019-10-14):
当然有区别了,要不然这样分就没意义了。它们都可以充当程序空间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就是取指令速度不一样,data区取指令要慢一些,需要高速运行的代码不能放在data区,之前我在data区运行波特率为400K的iic读写外部EEPROM芯片,就存在读写数据不正常的情况,将代码放到code区就好了。

网友B:
应该有区别

网友C:
最坑爹的是。GD官方文档只说data区慢,但是没有一个说明有多慢,适合做什么。只能当它不存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坑爹的是。GD官方文档只说data区慢,但是没有一个说明有多慢,适合做什么。只能当它不存在了。 ...

适合存储一些数据,不适合存储程序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