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源关断

楼主(2019-09-10):
我用一个继电器控制15V电源的关和断 请问这么接可以吗继电器触点两端直接接在电源线上。还有就是继电器的吸合电流一般是多少呢 我看了好多数据手册上并没有给出吸合电流

网友A:
可以.
下拉可省,R70換1~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下拉可省,R70換1~2k.

请问这个继电器的吸合电流有什么要求吗 。我的12V继电器写着最大闭合电压不能超过9V所以我给15V电源分压得到继电器的电压为9V,但这时工作电流只有20MA 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继电器的吸合电流有什么要求吗 。我的12V继电器写着最大闭合电压不能超过9V所以我给15V电源分压 ...

这个9v是指线包吸合电压下限(9~12v都能工作),以前有过讨论,你按额定值供电即可.12v继电器器就12v供电.其他不用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9v是指线包吸合电压下限(9~12v都能工作),以前有过讨论,你按额定值供电即可.12v继电器器就12v供电.其 ...

好的 多谢